[电源] 新买的电源拆开大家看看 eTOMMENS eTM-605F

楼主(2024-06-04):
新买的电源拆开大家看看,260买的,60V5A

网友:
做工优良,功率不知道足不足

网友:
494可调电源,挺好的,够用

网友:
不错,多少钱买的?

网友A:
散热片有点小,可能没拍到散热片主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片有点小,可能没拍到散热片主体?

拍到了在背面图哪里

网友:
就看了几张电路板,前面板,背面板没看到图啊,这种可调电源应该不错,60V够用了。

网友:
明纬改一个啊

网友:
你这个电压调整适应的范围大,能满足很多场合要求了

网友:
开关电源

不拍张正面照?

网友:
啥牌子的?多钱??

网友:
300w,5A的可调电源,一般场合也够用了,挺好的。

网友:
60V5A一般的维修够用了

网友:
这种机箱带加强的好像在哪里见过……怎么没看到保险?

网友:
那输出线,满功率输出压降感人呀,还有那散热器跟电位器换了吧。电容也换些固态的

网友:
没个正脸照,哈哈哈

网友:
可调电源,很好的

网友:
竟然是用的494芯片,改可调方便

网友:
挺整洁的,做工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