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少见的顿汉布什中央空调传感器

楼主(2024-06-04):
拆一个少见的中央空调传感器
上面依稀写着DUNHAM-BUSH,
0097B
上面标签已经很模糊了,
不知道大家是否见过。

四针接口

接口的位置,氧化严重,一个针脚锈断了。

2块电路板。
大家说,我是不是把锈断的针脚焊接回去,赚1万块材料费呢?

网友:
看电路板做工肯好。

网友:
有时候就是小故障大问题,几烙铁就修好了!
修好了备着,购中央空调去

网友:
管什么用的?

网友:
居然是STM32F103C8T6的芯片。。

网友:
看做工挺不错的。

网友:
修好卖回给公司,20元,我修好过公司的压力传感器,血亏五块零件费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貌似防水不是很好

网友:
看着挺复杂的啊

网友:
做工好,为啥插针能锈断呢

网友:
留着  下次可以换

网友:
啥空调,传感器设计的这么复杂?

网友:
焊回去,赚一万材料费,这个想法不错,我看刑

网友:
焊好了做好防腐措施可以再战好多年

网友:
看着像天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