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一战?炬为直流电子负载仪深度评测

楼主(2024-06-04):
618在拼多多买了一个炬为直流电子负载仪,买完就降价了几块钱,背刺了。基本参数是150W200V25A,一般用途是足够了。还有一款便宜几十块钱的没有自动内阻检测。

开箱
瓦楞纸盒内有一个简单的吸塑包装,有些变形,主体的控制面板边框上方有刮伤,但问题不大。另外还有一张说明书、一个12伏电源、一对12AWG(约3m㎡)的鳄鱼夹线、一条外置温度传感线、一块转接板、一个合格证。

转接板有5521圆口、 MiniUSB、MicroUSB、USB-C输入接口。不过后面4条连接器是玻纤印刷板材料,难免让人担心机械强度。另外板上有一个小指示灯,会额外消耗电流,我把它拆掉了。

12伏电源很轻,感觉质量一般。

温升
测量底板温度和功率管外壳温度随时间的变化。

设置CP恒功率150W,测试过程中发现手机APP还有很多待完善的地方:
1、各种参数的位数与数值都与控制面板不一致
2、曲线无法重置,只能退出重启APP。
3、曲线图坐标轴没有功率。
4、没有光标,没有分析功能。
5、温度没反应。

每一个功率管配一块40×40×11mm的铝制鳍片散热器,总散热面积0.05㎡,一个参数不详的80×80×25轴流风扇强制风冷。环境温度30℃实测温升曲线如下,15分钟后功率管表面升到102.9℃。看曲线趋势,功率管芯长期工作最终温度约105℃,离150℃尚有安全余量。如果长期满负荷工作,必须注意环境温度和及时清灰。

散热风扇只有开关两种状态,30cm距离上的噪声(A计权)62.1dB,尚可接受。

温度系数
本负载仪是用两个2mΩ电阻并联作为电流传感器,在输入端子附近,利用散热风扇的气流帮助散热,挺有巧思的布置。当其温度为30.6℃时,12V供电,设定CC模式电流为2.0000A,实测电流2.0113A(9值平均);设定CC模式电流为9.9000A,实测电流9.9511A(9值平均)。

当其温度为65.4℃时(接近满载稳定温度),12V供电,设定CC模式电流为2.0000A,实测电流2.0189A(7值平均),误差上升;设定CC模式电流为9.9000A,实测电流9.9332A(9值平均),误差下降。表现比较奇怪,总体影响不大。

电压误差
APP上的电压只有一位小数,而且没有四舍五入功能,在小电流的时候误差很大,相应的曲线显示误差也很大,电池的测量曲线数据应该不准,希望以后可以改进。

电流误差
小电流区间有些奇怪,设定0.0000A,负载仪运行后没有负载电流,负载仪显示0.000A。
但如果已经有负载电流,例如10mA,再设定0.0000A,负载电流下降到2mA,负载仪显示0.0000A。这时候设置0.0001A,电流会变化。也就是说,电流分辨率是0.0001A,但精度不足。

设定0.0010~0.0040A,负载仪运行后延迟20秒才有电流,随着设定电流上升,延迟也逐步下降,设定1A则可以瞬间响应。此现象估计是电压比较器前的滤波电路导致,对精度没影响,实际使用影响不大。

电流绝对误差如下,直线拟合后有一个约5mA的截距,应该是误差控制环路的运算放大器的零点偏移带来的,实测这个参数对温度不敏感。

相对误差如下图,蓝色是原测量值,1A以下范围与作为基准的万用表相差超过1%;橙色曲线是测量值减去2mA的零点偏差后的结果,小于1%误差的区域扩展到0.01A。

下图是减去2mA的零点偏差后,0.01~12A之间与基准万用表的读数误差。要注意的是,由于时间关系,这三个图的所有点都是只有一个测量值,没有进行平均,实际的误差,特别是小电流范围内,相信比这三个图的结果要好一点的。

测量结果是5伏以下的电压区间APP误差惨不忍睹,所有的电池单体,包括镍氢,镍铬,所有型号的锂电池,都无法准确测量。

控制面板本身的误差小得多,与基准万用表相差不超过0.13%,但是我没找到测试电池放电曲线的功能。

以上测试均在出厂初始设置状态下进行,这款炬为的电子负载仪,在1A以上范围,可以达到0.5%的精度,10mA~1A可以达到1%的精度,并可长期满载工作,结合100多块钱的售价,挺适合个人电子DIY用途的,比动辄上千的专业电子负载仪划算很多。

说明书
看说明书,可以通过增加模块,拓展功率到900W40A,板上则有1200W的跳线选项。不过看起来端子和取样电阻有些难以承受

接下来会测试这款负载仪的PC端软件,以及测试各种功能项目。您的肯定是我的动力。如果觉得对您有帮助,记得打赏、点赞、收藏、转发哦,

网友:
图片太多,有点卡,半天没看完,不看了。

网友:
我买的也是,不过是开元150w的,还行,用的电脑散热器温度控制的还不错

网友A:
看下我做的,多加了一个模块,300W负载。
下部用了18颗铜柱,上部用了4颗。固定螺丝也都是铜的。还加了铜垫。
另外很奇怪,我这个配的电源是12V3A的/
还改了编码器旋钮操作。总成本比较高,大概是2倍你那个金额。
给电动车电池放电测试,实测能满载300瓦长时间测试,就是风扇比较吵。

网友:
正考虑买这个,楼主发的非常及时,辛苦了!

网友B:
炬为这个APP就是个废物,啥用都没有。我买的是4块600W拼装那个,几个月了还一堆放桌子上临时用呢,还没找到合适的壳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炬为这个APP就是个废物,啥用都没有。我买的是4块600W拼装那个,几个月了还一堆放桌子上临时用呢,还没找到 ...

中兴2400的外壳很合适呀

网友(2024-07-10):
引用 网友A:
看下我做的,多加了一个模块,300W负载。
下部用了18颗铜柱,上部用了4颗。固定螺丝也都是铜的。还加了铜垫 ...

面板自己弄的么?

网友(2024-08-18):
评测非常专业,非常详细!我也买了同款,是在淘宝买的,但是屏幕带外圈的电路板,不好固定。

网友(2024-10-08):
感觉有点小啊 不过大佬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我改了37mm高的散热片,4个模块风洞散热,可是没找下合适的外壳

网友(2025-06-10):
专业!!一年后的618在tb上买了600w一套,app和电脑端都挺垃圾的说实话,不过胜在便宜,无可厚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