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警惕垃圾品质线又让我遇到了。

楼主(2024-06-04):
警惕垃圾品质线又让我遇到了。

开始还不觉得奇怪,但是总觉得很不爽,细看居然翻白,微距镜头一看,果然是。

网友:
肯定又是便宜货

网友:
至少地线还有导线

网友:
内阻仪买了没有?所有线测一下

网友:
拆拆插接头,看看是怎么衔接的

网友:
哈哈哈,是不是你得反思了啊。。。。。。

网友:
这就是卷价格的代价

网友:
至少三线齐全,线芯还不是很细,之前剪开还是插座的主线还没你这一半粗,地线就几根细铜丝还是铝丝

网友:
接个两千瓦的负荷,好线没温度,差的20秒就发热了,甚至发热厉害

网友:
这算好的了,有些质量更差,直接是铁线的都有,从插口那里开始氧化,最后整条线成粉!我现在这种线要么买品牌拆机线,要么用家电之类原配的多余的线,一般线我是真不敢用,有一次用着中间起火都有过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哦吼吼,什么价钱造什么产品哦,一个放心造一个放心买,只是,只是哦,用的时候不超过100瓦,还是能坚持个一年半载的

网友:
含铝100%的铜线?

网友: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防不胜防

网友:
铜线含杂质太多

网友:
现在更差的是只有两根铁线,中间 的地线  里面是空的只有塑料,,,厂家的下限就是没有下限

网友:
哈哈哈 跟科技食品一样的

网友:
有这么粗的铜包铝线也算是可以了。有些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根头发丝一样的铜丝,有可能还是铁丝

网友:
要着火咋办,

网友:
这玩意儿都是原配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