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暴风tv 55寸花屏

楼主(2024-06-04):
用了6年的暴风tv55寸2+8G出现花屏故障,上网查是逻辑板问题,要断y轴信号电源,拆开是LG的屏幕,断y最简单就是排线贴纸,连接屏幕有左右两个排线,分开逐一测试,看哪个排线闪,LG屏y轴排线都在内测,直接贴透明胶屏蔽10针这样,贴完开机不闪了,但是色彩感觉比原来差了一点,将就着用吧

网友A:
我也是购买了一台,现在还暂时没有出现问题,不过基本在卧室吃灰

网友B:
换逻辑板不行吗

网友C:
还有这个牌子的电视,少见

原来认知都是家电大牌的

网友:
差了还有这效果,已经很好了

网友D:
没搞懂,为嘛要屏蔽排线就能正常用了,遇到两台电视都这样屏蔽排线,一台完全正常,一台画面稍微有撕裂将就用

网友E:
用不了多久

网友F:
谢谢分享,网上看到同样故障也是排线贴纸,色彩感都是要下降的。

网友G:
纸贴在哪个部位

网友:
LG 屏 这是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购买了一台,现在还暂时没有出现问题,不过基本在卧室吃灰

暴风被风行收购了,现在系统是风行的,一堆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逻辑板不行吗

如果继续花屏就更换逻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H:
色彩不错啊

原来的色彩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这个牌子的电视,少见

原来认知都是家电大牌的

创业板的暴风科技,当年的妖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搞懂,为嘛要屏蔽排线就能正常用了,遇到两台电视都这样屏蔽排线,一台完全正常,一台画面稍微有撕裂将就 ...

我也一头雾水,反正就是要屏蔽这个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不了多久

是的,估计用不久,看看什么时候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网上看到同样故障也是排线贴纸,色彩感都是要下降的。

网上的说法,原来100像素,屏蔽后变成80像素,画质降低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纸贴在哪个部位

排线右边,大概贴10根线就行了

网友:
看起来应该是质量的问题,排线一般情况下不会动,为什么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