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伟se-450-48改70V成功,就是有时要启动两次

楼主(2024-06-04):
明伟se-450-48改70V成功,就是有时要启动两次,才能起来。加了一个电阻和一个稳压二极管。

楼主:
猜想,和继电器有关。

网友A:
怎么不说说改动过程,让我们也淘的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说说改动过程,让我们也淘的经验

我现在不想再提示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说说改动过程,让我们也淘的经验

加了一个电阻和一个稳压二极管。别的没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不想再提示他了。

实在不好意思。我语文没学好。就怕写作文。这个我怎么描述,实在不知怎么说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猜想,和继电器有关。

你弄清继电器的作用了吗?继电器在这里就是短接热敏电阻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弄清继电器的作用了吗?继电器在这里就是短接热敏电阻用的。

我看线路了。如果续电器断开,整流桥就不通电了。晚上回去拍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弄清继电器的作用了吗?继电器在这里就是短接热敏电阻用的。

蓝色的方块就是续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色的方块就是续电器

我不是神仙,光看二张图知道它的电路走向。你要把继电器周围电路画出来。给你一张电路,看看继电器周围电路是否与图中一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蓝色的方块就是续电器

怎么样了,继电器是我说的接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样了,继电器是我说的接法吗?

继电器我说的肯定是没错。这部分毕竟电路简单。保护电路太复杂,我暂时不行弄了。过一阵子在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电器我说的肯定是没错。这部分毕竟电路简单。保护电路太复杂,我暂时不行弄了。过一阵子在看看。 ...

没有热敏电阻,这个电源是工作不起来的,继电器就是短接这个热敏电阻用的。

网友:
450瓦的才改成70v我的350瓦的都改0-90了

网友(2025-02-22):
怎么改的说下方法共同研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