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最近倒霉的要死 竟然把方向连杆给撞歪了

楼主(2024-06-04):
过红绿灯的时候,车里有个蚊子。一直在抓蚊子,想也没想扶着转向,结果撞到道牙上了。本来以为换个轮胎就没事儿了,谁知道换上轮胎一个轮子。竟然向外便撇一点儿。简直把我给气死了。真是人在家中坐,狗屎从天上掉下来,砸住你。

网友:
说明蚊子老值钱了,还好没搞到人,不然够喝一壶的...

----------------------

网友:
一只蚊子引发的事故。

网友A:
拆下来自己锤值行么?

网友B:
大众的车一般没事儿,你收扶着方向盘是转不动的。。方向相对重一些。方向轻的车还真是不能大意。破财免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自己锤值行么?

拆下来太麻烦,直接在上边儿顶着下支臂三脚架把它顶直。不过用什么东西顶到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众的车一般没事儿,你收扶着方向盘是转不动的。。方向相对重一些。方向轻的车还真是不能大意。破财免灾。 ...

方向重的,是不是撞到东西方向会反弹?低消一点儿被撞的撞击力。

网友C:
最后蚊子有没有被干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拆下来太麻烦,直接在上边儿顶着下支臂三脚架把它顶直。不过用什么东西顶到是个问题。 ...

同样的访向角度,挂倒档,倒 车再撞一下,也许就回来了。

网友:
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无小事,虽然蚊子小但出了事故就是大事了。

网友E:
其实,你该庆幸,这么设计的目的就是弃卒保帅
如果弯的不是横连杆,倒霉的那就是方向机了
你猜换一个方向机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蚊子有没有被干死?

估计他被那巨大的撞击声给吓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的访向角度,挂倒档,倒 车再撞一下,也许就回来了。

应该是相反的方向和角度,比如原来是左边,现在是右边,照着牙子上倒。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你该庆幸,这么设计的目的就是弃卒保帅
如果弯的不是横连杆,倒霉的那就是方向机了
你猜换一个方向机 ...

确实是我也觉得纳闷儿。我都感觉这方向机这么耐操,这么大的撞击,竟然把杆儿撞弯了,方向机没事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相反的方向和角度,比如原来是左边,现在是右边,照着牙子上倒。 ...

哈哈,能掌握好力度么?
你把连接杆上的螺纹放在什么位置了
舍得花钱找个路边摊做下四轮定位
舍不得花钱,找个兄弟,推不影响交通安全的地方
两边轮胎胎面处画个记号,量一下多少尺寸,记录一下
推到后面,还是两个记号处,量一下多少尺寸
微调一下拉杆螺丝即可(测量前束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向重的,是不是撞到东西方向会反弹?低消一点儿被撞的撞击力。

这个倒是不会,不用力打方向打不动,会减少很多误操作。。。

网友E:
等等,你到底怎么知道横拉杆弯了?先测量前束八(不会的话搜搜抖音看看)

横拉杆球头本来就有引导弯曲受力设计

凭经验想,就是你的错了,一般底盘,上下上街沿的力能承受得起

网友:
看来我的车跑偏也是这样,因为也撞过

网友:
是哪部分弯了?红圈部分不太可能是撞弯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等等,你到底怎么知道横拉杆弯了?先测量前束八(不会的话搜搜抖音看看)

你可能没看明白,楼主连杆自然弯没问题,有问题的角度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