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晒晒我的海康威视热成像TB-4117-3/S

楼主(2024-06-04):
2月15号,好像过年的时候,246元购入,使用感受,启动慢些,分辨率略低(但我个人感觉还行,可能没接触过高档的)。唯一值得晒的,就是我把后面数据线用胶带和热熔胶固定,方便使用,提高使用寿命。

到手后帮我修好一个10元倍思氮化镓,也算回点血。

网友A:
为什么热成像这么贵?

网友B:
原装的数据线太长太重了,我用插针改成了弯头Type-C线,最适合手机用。
组装一个海康威视4117热像仪支架

网友C:
怎么改响应时间?

网友C:
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D:
不错,可以看到热源,给维修带来很大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改响应时间?

没改,买来啥样,就啥样,没调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软件?

有三个app好像,但我手机用这个next camera没有冲突。另外还有电脑端程序。当时都测试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可以看到热源,给维修带来很大方便

是啊,尤其对我样的电路新手,很多故障,靠电路分析做不到,只能另辟稀径,用热成像投机取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热成像这么贵?

比起过去动则上千,好的要好几千,已经是平民价了。。。还要啥自行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的数据线太长太重了,我用插针改成了弯头Type-C线,最适合手机用。
组装一个海康威视4117热像仪支架

强啊,改的很彻底啊

我留USB,为的是以后可能用在电脑上,很多台式机没有TYPEC接口。由于平时用的少,就没舍得投资买手持支架。

网友:
老哥也是技术牛人~DIY出了好东西

网友:
我的只能插在安卓10的小米8上使用,安卓13的小米13不能用.而且安卓10下也只能使用海康的UHikcamera app,最推荐的那个thermalcamera(热成像软件)没法使用

网友(2024-07-06):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热成像这么贵?

里面的热成像芯片还有镜头的成本比较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强啊,改的很彻底啊

我留USB,为的是以后可能用在电脑上,很多台式机没有TYPEC接口。由 ...
想用到电脑上接个转接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用到电脑上接个转接头就可以了。

网友E:
某鱼上已经有这种后盖版在卖了2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某鱼上已经有这种后盖版在卖了20左右

能发个链接吗?没找到

网友:
这个模组的分辨率是多少?

网友(2024-10-09):
这东西价格现在抄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