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Hulker F32A型直插款桌面风扇加电

楼主(2024-06-04):
上次买的风扇快递坏了换回新的,这店换个货好慢,收到两三天后才开始换出来,收到第一时间加了充电板和电池,这个还是只能放一节18650,两节就不太好放作罢。这个与摇头款的内部 结构和电路板都不一样,好在充电板放在按钮旁可在按钮处看到充电指示灯,外观不用打孔改了。

网友A:
其实立柱里也可以藏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立柱里也可以藏电池

好主意,不过立柱里藏电池好像重心不太稳吧?

网友:
这个不错,有点儿意思,其实可以换个软包电池。

网友:
这东西早晚都得是个白菜价

网友C:
外观跟以前的尚朋堂很像,只是有个别不显眼的地方有稍微改动而已

网友:
多少钱撸的  外观挺漂亮

网友:
底座可以加点配重

网友:
这种颜色的电路板不喜欢

网友:
这个电机质量好的话 就值得改装

网友:
多少钱撸的?

网友D:
电机是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机是什么样的

应该是无刷。我买的比楼主多了摇头,调速有低频PWM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主意,不过立柱里藏电池好像重心不太稳吧?

在有底座配重的配合下,立柱藏了电池比不加电池应该重心更稳一些。好多手持风扇都是立柱方向装电池,配合一个小底座效果就可以满足使用需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立柱里也可以藏电池

还能增加立柱刚性,增加质量,减少工作时的震动。

网友:
看立柱那么大,估计能装2170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观跟以前的尚朋堂很像,只是有个别不显眼的地方有稍微改动而已

比尚朋堂小一号呀,电路板远不如了。

网友:
我买了一个这种,不打算加电池,还不如拖个充电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