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华硕XONAR U7迷彩版外置声卡拆解,大佬们看看声音小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4-06-04):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多声道7.1后置喇叭输出声音很小,拆开给大佬们看看是什么问题。能不能修,2.1声道正常使用,其他功能都正常,哪位会修的处理给你们也可以。

网友A:
那么多电容看着口水直流...

-----------------------

网友:
先查一下系统设置和声卡驱动的设置,看是否有类似调整输出模式的选项。
不然可能是背面的几颗运放芯片的某一颗烧了。

网友:
看上去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么多电容看着口水直流...



电容你也能流口水
我上次买了混装电容一大袋看着头大要一个一个分电压分类

网友:
LZ PM下多少米米,看能不能研究下

楼主:
后置对应的这2个芯片阻值和旁边的不一样,也不知道是什么芯片没有替换的,谁要拿去研究的私聊

网友:
外壳颜色不好看

网友:
不外乎是 该声道的运放 还有供电问题。
先确认是该声道的音源声音是正常(有些多声道音源,本身某个声道电平就很低)。

楼主:
用创新5.1测试后置喇叭声音正常,用这个测后置声音就很小,也不知道是不是坏了还是就这样的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

网友:
楼下镇住,声卡芯片输出设置

网友:
8楼的分析靠谱,先排除音源问题。如果出厂时间比较长了可以考虑查查电容,感觉这些是贴片铝电容,不是固态。根据玩日系随身听的经验,贴片铝电容失效导致故障比较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多电容看着口水直流...



这些电容普普通通吧

网友:
这密密麻麻大大小小的贴片电容看着头大,要不是最近收了几辆车没太多时间折腾就要了,其实你可以考虑把它丢咸鱼上,说不定其他喜欢折腾的人正需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你也能流口水
我上次买了混装电容一大袋看着头大要一个一个分电压分类 ...

光看不买...

--------------------

楼主:
过几天丢咸鱼上,有喜欢折腾的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