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红米无法将离线网页保存为本地文件

楼主(2024-06-04):
书接上回:
手机会自动清理已经安装完成的安装包

我手机是红米note11pro的,系统升级为小米澎湃os的,浏览器版本是V18.3.100522。

平时上网时,如果有喜欢的网页,可以通过离线网页的方式将其保存下来。

但是系统保存离线网页的方式有问题,它不会以本地文件的方式保存离线网页。如果你想看离线网页,只有进入红米自带浏览器的“书签”页面才能找到你保存离线网页。如图:

浏览器保存离线网页,你保存到哪里去了?总得有个文件吧!我通过系统自带的文件管理器,在内部存储空间的根目录下按网页名称搜索,结果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红米不能把离线网页保存成本地文件?而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形式保存?

网友A:
我都不用自带的垃圾浏览器的,用VIA可以离线保存网页:

网友B:
自带垃圾浏览器都是到手就卸载。还有应用商店,手机管家那些会推广告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带垃圾浏览器都是到手就卸载。还有应用商店,手机管家那些会推广告的应用 ...

卸载自带的垃圾浏览器需要root吧,就当没有这个软件吧......

以后只用第三方浏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不用自带的垃圾浏览器的,用VIA可以离线保存网页:

对,系统自带的垃圾浏览器没有一个是好用的,华为除外

网友:
赞同,自带的浏览器都是垃圾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系统自带的垃圾浏览器没有一个是好用的,华为除外

华为的也有问题,无图模式糊弄的很.还没有阅读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系统自带的垃圾浏览器没有一个是好用的,华为除外

没有"除外"...

----------------------

网友:
引用 楼主:
卸载自带的垃圾浏览器需要root吧,就当没有这个软件吧......

以后只用第三方浏览器 ...

adb停用,老安卓都有停用系统应用的功能,几乎是相当于卸载了,只是现在手机厂商不想你停用,隐藏了选项,可以用adb来停用

软件:
https://xljxlj.lanzout.com/b0198ac3e
密码:4ikf

网友:
不用这个离线保存功能,我是把整个书签都保存,下次直接导入

网友:
小米澎湃os我没用过,不过小米定制安卓是这个路径/storage/emulated/0/Android/data/com.android.browser/pages在这个文件夹下有你保存的带标题网页文件夹。ES文件管理器授予权限后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