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W0PSA5000 500瓦双电压开关电源探索开机启动线

楼主(2024-06-04):
[省流请直接看图]
前戏:养殖场有几个海康摄像头支持POE供电,一个48V POE杂牌千兆交换机,一个12V海康NVR,一个非标24V百米生活路由器蹭亲戚的网远程看监控,一个12V TY6201A电信路由器给手机提供无线连接,一个12V19寸古董显示器

问题:给POE交换机供电的48V 1A电源有点吃力 然后天热把后级整流二极管过热击穿短路 换管后还在发光发热 220V插头4个把插座沾满了  要换掉要革命!

需求:需要一个48V和12V双电压的电源做集中供电做火力支援让它们满足给它们快感 可以减少两三个插座孔位让给电扇用

过程:前阵子在海鱼市场20多大洋收了一个侨威KSA-300S2炸管电源,修来修去还是上电前级就炸,被折磨的实在没耐心了 按双电压的标准搜到了菊花W0PSA5000 500瓦53.5V7.11A 12V10A双电压输出 40块还包邮  不过卖家描述说不是打黑机 测好发货 但是!!不包上机?这是什么逻辑? 心想总比炸坤电源靠谱吧 下单试试吧 按4850大炮短接引脚启动的经验套在这个电源上应该能行

过了几天到货发现这玩意菊花后面接口引脚和4850大炮的引脚数不一样定义应该也不一样 要炸毛...这怎么玩?? 找条杜邦线一个一个引脚碰运气吧  哎?你别说 大炮短接启动的方案可行 试到最下面一排倒数两三pin有反应 但是听到主板继电器有吸合然后又断开的声音 像反复重启一样 万用表测试是有电压输出的但是电压一直在跳动没法用的 把主板拆下来继电器常开触点短接?? 不对不对! 差点掉这坑里 停下来琢磨大炮是两个引脚接一起再接GND 那么这个电源两个引脚短接再接12V或48V的负极呢 试试看 两个引脚和12V负极短接主板继电器吸合后不断开了万用表测有电压持续输出 但是前面板输出指示灯还是红灯 就这样用强迫症挺难受  如果这两个引脚单独和12V负极短接呢??   成功了!!!主板继电器不再反复吸合 前面板输出指示灯跳绿灯 48 12 V电压正常输出  原来启动脚和12V负极短接才启动 万用表一只表笔接12V负极 另一只表笔测启动脚旁边的引脚电压是+5V  怪不得启动脚和+5V短接会反复启动呢
好了,  焊短接线装好主板装上天灵盖拧好螺丝  搞定!

后记:1.整个过程没拍几张图,只拍了焊好的短接线 图都是借的卖家的
        2.双电压500瓦功率冗余的有些多 有些浪费了 还没测过实际功率
        3.风扇噪音刚上电启动有点大 30秒后会自动降速 噪音还能接受  就是晚上会不会吵的睡不着
        4.poe交换机是国标 百米路由器是非标24V 插在交换机无供电不启动,还是挠头

网友:
这个供摄像头怎样?
HLG-120H-48A■ 主要参数
直流输出范围 48V,0~2.5A
恒流电压范围 60%~100%设定电压
输出电压精度 ±1%
纹波与噪声 200mVp-p
效率 93.5%
输入电压范围 90~305VAC/127~431VDC
输入浪涌电流 冷启动,60A/230V
电压设定范围 43~53V (仅A型,通过VoADJ调整)
电流设定范围 1.2~2.5A (仅A型,通过IoADJ调整)
漏电流 <0.75mA / 240VAC
过电流保护 输出电流达到设定电流的95%~108%时恒流限流,自动恢复
过电压保护 输出为54~63V时关断输出电压,自动回复或重启恢复
过热保护 85℃±10℃(RTH2)时关断输出电压,降温后自动恢复
启动上升保持时间 2500mA,50mA,12mA/230VAC/115VAC满载时;B型:2500mA,200mA,12mA
绝缘特性 输入端与输出端间:3.75KVAC,输入端与外壳间:2KVAC,输出端与外壳间:0.5KVAC,
工作温度 -40~+70℃(参见输出降载曲线)
抗震动性 10~500Hz,5G12分钟/周期,XYZ各轴各72分钟
安规认证 通过UL8705,CSA C22.2 No.250.0-08,EN61347-1 EN61347-2-13 independent,IP65 或IP67,J61347-1,J61347-2-13认证,参照UL60950-1,TUV EN60950-1设计
电磁兼容标准 发射:EN55015,EN55022(CISPR22) class B 谐波:EN61000-3-2 class C,EN61000-3-3
电磁兼容标准 抗干扰: EN61000-4-2,3,4,5,6,8,11,EN55024,,EN61547,A级轻工业标准(浪涌4KV)
平均无故障时间 ≥19.22万小时,MIL-HDBK-217F(25℃)
输入接线 UL认证,SJTW 18AWG×3C(30cm)
输出接线 A型D型和原型:SJTW,14AWG×2C(30cm)

B型:SJTW,14AWG×2C(30cm)+18AWG×2C(30cm)
机壳号 994A
外形尺寸 220×68×38.8mm (长×宽×高)

网友:
照说这样的不会功率虚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