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更换外置汽油滤芯带来个疑惑

楼主(2024-06-04):
我的车是外置滤芯,原先在7千公里左右被服务站忽悠换过一次,现在是5年4万1千多公里,想想也应该换了,因为便宜,而且我这个3厢车的底盘比常归的高,躺在下面搞都很宽阔。
深水宝买的海业的汽油滤25块钱,这个滤芯我换时发现2个问题:
1.外径小,抱箍抱不紧,垃圾堆捡了块胶皮包一圈解决了(咨询卖家回复说海业的滤芯都是这样,好敷衍的说法)
2. 原车是快插,插上后手转动管子能转动,着车5分钟看也不漏油(咨询卖家回复说快插的管子都是这样松的,只要不漏油就没事,请懂的兄弟说说看这是不是正常的呢)

下面开始拆下旧滤芯,别的车如果是用了几年的滤芯,倒出的油应该很脏,甚至都能堵住滤芯,我这个我晃动几下倒出的油竟很清,没有一点黑,我心想是我一直用的中石化的缘故吧。
然后我用嘴吹和吸新滤芯,感觉稍有阻力,有阻力应该是对的。又吹了一下拆下的旧滤芯,没阻力,就是常通的感觉了(同样的咨询卖家回复说是旧滤芯的滤棉被汽油分解了)。然后我就想到一个事了,好像从前年开始,我的车会不定时偶发性出现加速顿车,要么轻加油要么油门到底地板油才能破解,换过火花塞,检查过点火线圈,换过碳罐电磁阀(实际电磁阀也常通了得换了),换过离合器开关(可能还有人认为离合器开关只是用来启停,实际还有别的用处),清洗过节气门…………等都无果,如果真是汽油分解了滤芯,是不是滤芯的碎渣不定时的带到喷油嘴,影响喷油了?(如果往后没有那个毛病了,那么还真可能是这样的)
所以我的疑惑就是汽油会分解滤芯吗?

最后我切开了滤芯,也没看出啥来。

新滤芯没拍照,借用卖家的图

这是旧的滤芯

上车床切,比角磨机快……

简单的结构,旧滤网也没看出啥情况来,那么为啥通气就这么顺呢?

网友A:
不懂,
个人觉得汽油不能分解滤芯,

网友:
汽油能分解滤芯,那滤芯还能起作用了,干脆不用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
个人觉得汽油不能分解滤芯,

我也这样认为,但为啥我的滤芯里这么干净呢,中石化的油几年下来也能滤点黑渣吧,但确实是没找到。。。。。

网友B:
辣馒头,在外面没发现汽油滤芯,以为没有,没想到是坐在汽油泵一起的,以为不需要换,其实,错了,到时候要连汽油泵一起换

网友C:
条件不错,里面过滤网是微孔的,能吹通不能说明问题,过滤量小,又不是全堵了

网友D:
你仔细看看滤芯有没有破损的地方,一般都是汽油泵进口上有一个初滤,车底管线上还有一个燃油滤清器。用中石化、中石油的油几年后你会发现油箱内干干净净。

网友E:
1.外径小,抱箍抱不紧,垃圾堆捡了块胶皮包一圈解决了。
这个问题很常见,不是问题的问题。你只是心里作用。很多车型更换汽油滤都有这个情况。

网友:
我也找时间去换下汽油滤芯.不过我一直都在中石化加油

网友F:
十多年的车没换过汽油滤芯,没问题就这样开

网友G:
还好里面没有汽油蒸汽?  配上角磨机 火花带闪电的,又是一个串天猴。。。。。安全第一啊

网友:
有的时候就是个小东西坏大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外径小,抱箍抱不紧,垃圾堆捡了块胶皮包一圈解决了。
这个问题很常见,不是问题的问题。你只是心里作用 ...

我没说这个是个问题啊,我只是说一下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辣馒头,在外面没发现汽油滤芯,以为没有,没想到是坐在汽油泵一起的,以为不需要换,其实,错了,到时候要 ...

内置的更换成本高也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好里面没有汽油蒸汽?  配上角磨机 火花带闪电的,又是一个串天猴。。。。。安全第一啊 ...

这个我扔马路边蒸发了2天才割的,起初是用角磨机,感觉慢,然上上车床3秒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条件不错,里面过滤网是微孔的,能吹通不能说明问题,过滤量小,又不是全堵了 ...

好像也是这个道理,就像我爸那个鱼网,有大孔也有小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仔细看看滤芯有没有破损的地方,一般都是汽油泵进口上有一个初滤,车底管线上还有一个燃油滤清器。{:013: ...

滤芯破损绝对没有,至于你说的初滤没注意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十多年的车没换过汽油滤芯,没问题就这样开

这就好比我那双皮鞋,穿了6年了,脚底磨出洞了,照样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扔马路边蒸发了2天才割的,起初是用角磨机,感觉慢,然上上车床3秒钟。。。。。 ...

2天时间也不一定够,,处理危险品,要注意安全,,有切割报废油罐车炸了的,都扔那好久了,,一不注意就翻车了

网友:
你这个滤芯应该算脏的了,可以切一个新的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