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靠谱12V4A以上电源

楼主(2024-06-05):
刚换了27的显示器,原厂电源12V4A直插式以经验没拆解上手就不甚放心,想淘个12V4A以上的替代电源。

广东揭阳货,拆机电源板就算了。K3的12V4A过得去吧,明纬的有朋友测过纹波的欢迎推荐,暂时还有航嘉可以考虑。
其实更想要台达,全汉之类的,可惜真心找不到靠谱的店,有的价格太离谱,老路子洋垃圾倒是还有,也实在没时间逛地摊,求靠谱推荐

网友:
质量好的找台达     索尼,,自己咸鱼找。看看拆机用料就知道好坏了。

网友:
现在的电源已经很先进了,请几天拆了两个12v3a的电源,输出电感都是扁铜线,同步整流,觉得搞个充电器,效率应该不错吧?

网友:
同求,信息太多了,没法判断

楼主:
发帖的本意是求有经验的买过的朋友推荐个靠谱商家,几年烦事缠身已经快忘了自己这点电子爱好了,现在实在不熟悉有没有论坛商家之类了。既然时间都浪费了,也不妨多写点新手朋友也能借鉴一二。
2楼朋友,事情如果这么简单我就不会发帖求推荐了。我最开始就是按拆机图去找的,比如下面这位,拆机图精美赶上抖音美女滤镜了,还是我那时候换皮的陈年套路,都不用麻烦我那吃灰N年的电子负载。

我也不是懒,换就换呗,我一个个搜,靠图找个标称大点A数的,省得买洋垃圾还得自己焊接线也行。问题就是我又浪费了不少时间,发现12V4A以上的玩的更狠,居然敢改电阻。看到最后台达之类品牌,除了2个熟悉的洋垃圾商家剪线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了。咸鱼平台也看了,一般的国产显示器电源又看不上,有图的一堆现货甚至都套袋,真不敢下手啊。

倒也不是没有靠谱的,但类似DELL大砖头之类,已经涨价到80多元,也用不上那么大W的。只能退而求次,暂时定下茂硕航嘉之类的成品电源,剪线电源,3.5A网件的不知道有没有设计冗余,小A数的好买。

网友:
网上有不少卖剪线电源的,买两个来打开看看,心头就有数了

网友A:
这样的就可以了。

网友A:
原厂电源都不放心,还有啥能放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电源都不放心,还有啥能放心的?

你要这么说,我在京东半价买到的,京东从来没让我不放心过,我确实可以放心。浪费你的时间看帖子给你造成困扰我倒是不怎么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就可以了。

这个确实是成品里少数的选择之一了,也在我购物车里了,谢谢朋友推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要这么说,我在京东半价买到的,京东从来没让我不放心过,我确实可以放心。浪费你的时间看帖子给你造成 ...

原厂配的电源一般都不会差的。比如我的K40S手机配的是67W快充,空载状态下接近0W的损耗。比起倍思之类的空载0.4-0.5W的功耗要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配的电源一般都不会差的。比如我的K40S手机配的是67W快充,空载状态下接近0W的损耗。比起倍思之类的 ...

朋友,显示器市场现在卷到飞起了,什么牌子都有,真是小米的我什么都不会说了就。我不是新手,我在地摊淘笔记本电源光靠眼力和手感,没有一次翻车的,网上买电源还不如地摊靠谱最起码还是品牌机货。

这个国产原厂电源是真心不太行,类似的评论也不是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显示器市场现在卷到飞起了,什么牌子都有,真是小米的我什么都不会说了就。我不是新手,我在地摊淘 ...

哦,忘记问了,显示器是什么牌子的?我目前用的是个电视机品牌-Skyworth,用了两年多了还没出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忘记问了,显示器是什么牌子的?我目前用的是个电视机品牌-Skyworth,用了两年多了还没出啥问题。 ...

我想等LG830活动价的,碰巧那天老显示器就坏了,各种排线电源线老化的我都不想修了,也碰巧就看见了这个。上网用起来其实也还可以。单位的显示器都是三星的,电源好像是14V的,几年前我也修过一次,好像是炸了个管子,做工忘了什么样。要是能等到现在618买个27 2K的也就800多,牌子还比这个好得多了

网友:
台达的没的说,现在不少国产的也还可以

网友B:
这个KKTV是康佳旗下的吧,应该不会差到哪去吧

网友C:
手头上有侨威和斯泰克12v5A的 感觉都不错  侨威的更好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KKTV是康佳旗下的吧,应该不会差到哪去吧

是的,几次超低价卖了,看直播好像和HTC还有个什么牌子是一个工厂的。外壳做工只能说对得起这个价,内部做工和软件评测基本符合标称,防蓝光什么的没虚标。FPS没测这个价位不太可能靠谱。
原厂电源倒不是不能用,我还有个NGC游戏机也想顺手自己把电源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头上有侨威和斯泰克12v5A的 感觉都不错  侨威的更好点吧

侨威的还行,商家拆机图看不清丝印足不足W,应该是准的。谢谢推荐

网友:
闲鱼上有几家卖全新电源的,都是翻新货。
贴的台达、google、航嘉牌子,里面用的都是翻新板,杂牌零件+配重。 本人上过一次当,这种电源,小功率电器用起来发热严重。

还是买那种大厂的二手剪线电源靠谱点,虽然旧点,质量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