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几元钱电烙铁坏了修不起

楼主(2024-06-05):
几年前当时买成几块钱还是多少忘记了反正不超3~5块,除了不能恒温挺好用的,能烧红烙铁头。焊接电芯都勉强可以。这几天突然坏了,今晚拆出来确定是可调电位器坏了,搜了一下换不起,这价格比买一个电烙铁还贵!想着修复电位器吧以为接触不良啥的没想到拆开已经是烧毁的。

20240607,截止回帖的30楼都是建议不要修重买,但是我一搜暂时没找到3元的调温烙铁,2块5买了一个恒功率的外热简直没法用,加热太慢了,再说我其实并不缺烙铁还有2个呢。最后还是花2元红包从田世凯买了10个卧式可调电阻,代替原来的西班牙电位器,引脚压低也能用。就修好了,再坏了我是一定不修了。

网友:
优信,满6元包邮

网友:
这种小零件很容易找到包邮的

网友:
签到,红包,撸羊毛

网友:
换新烙铁吧

网友:
可以用固定电阻代替,
固定在可焊接温度上。

网友:
用淘金币兑红包撸,复制商品标题到淘金币页面搜索一下加购物车或者直接下单都可以抵扣: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5628-1-1.html

网友:
闲鱼上找啊,10块钱两只包邮的电烙铁多的很。

网友:
烧成这样合理吗

网友:
如果这个价格,确实不值得修

网友:
以前,不管是外热的,内热的,一把洛烙铁用10年20年的都有,现在的,都是在线上买,买了没用几次就坏的,多了

网友:
几块钱的玩意,没必要修了

网友:
能用几年就不错了,这个可以不用,找一个几百K电阻直接替换,固定温度

网友:
换成一个按钮。常开的时候,固定一个电阻,让烙铁维持一个最低功率;按下去,满功率。

网友:
没必要修了,红包薅去,新的又可以好好玩了

网友:
用红包继续薅一把电烙铁回来。

网友:
签到红包是正解

网友:
手上用的是前几年上海坛友8块钱包邮来的电烙铁  至今还在用

网友:
低于10元  没有太大维修价值 换完这个换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