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Pad第8代不充电-USB管理芯片损坏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4-06-05):
美女邻居的iPad8(A2270)说突然充不进去电了

拿到平板测试确实如此,充电电流很小才0.6A

上加热台准备拆屏

拆下显示屏及触摸屏

主板屏幕罩拆开

这种现象一般都是USB管理芯片损坏,为了进一步验证,用下热成像仪,发现USB管理芯片发高热

拆下USB管理芯片,维修界叫做“U2”

准备焊新的USB管理芯片

焊好后的样子

B2B连接器处的贴纸贴回去

装机,内部得清洗干净

关机充电电流正常了,达到2.5A

开机充电电流也正常

完美修复iPad8不充电

END!

网友:
看着很简单。我的mini4,原装电池鼓包了,换了一块电池,结果待机耗电非常快。一晚上不动,都能掉电40%以上,拆开看,新换的电池又坏了,跟鼓包很像,新电池外壳破了个洞。
网上查了资料,说可能是usb充电管理芯片1610A1坏了,用松香大法,没看出特别明显的发热
买了两片回来,一直没敢动手换,芯片太小了,怕把旁边的阻容元件也给吹飞了。家里放了快2周了。

网友:
华为的pad非常不错

网友:
这次的好简单

网友:
鸡腿又有了

网友:
直取要害,好手艺

网友:
这个芯片在屏蔽罩里面了呀,拆卸和安装都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