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Pad Pro 9.7摔后黑屏-两分钱的材料修复显示屏(给显示屏做个小手术)

楼主(2024-06-05):
邻居送修iPad Pro 9.7寸平板电脑,说小孩摔了下就不开机了,实际上是开机的有显示无背光

拆下屏幕,直接开干屏幕背光排线

撕开黑色贴,并取出排线

打磨笔切开背光排线处的铁皮

显微镜下观察下,明显有断裂

手术刀刮开排线下方三条断线

烙铁飞线

涂上绿油用UV灯固化

固化后的样子

先装屏看看背光是否正常,结果发现屏左侧有多处黑斑

再拆下屏幕,回到刚才飞线处,发现排线上方也断裂了,刮开线路并飞好4条线,其实刚开始仔细观察也能发现的(看前面的图)

涂上绿油后固化好

用高温胶绝缘下切开铁皮处

插好背光排线并贴回黑色贴,是不是看起来象是没有修过一样呢?

装机开机

完美修复屏幕无背光,又为邻居省了几百块(不然换屏幕总成了偏贵)!!

END

网友:
良心邻居  mini2花屏通病是不是只能换屏

网友:
楼主,有点不太明白,这个背光排线应该是平直贴装,使用中也不存在弯曲情况,怎么会断裂这么多呢!

网友:
这是运气好到了极限

网友:
中国好邻居

网友:
修的真细致

网友:
这个要是送给不认识的维修店肯定是换屏了

网友:
我想要个这样的好邻居,

网友:
中国好邻居,至少省下人工费200。

网友:
有一次欣赏了

网友:
恕我眼拙,怎么没看见有黑斑的显示照片?

网友:
超细微手术

网友:
材料2分钱,手工费200元!

网友:
运气是真的好啊

网友:
怎么知道是铁皮下面具体位置的?

网友:
铁皮下面断线位置有点奇怪,一般也摔不到这个位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