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帮我看看这个电池带不带保护板

楼主(2024-06-05):
拆解图是网友提供的,我也有这个tws耳机,但还没拆,如果电池带保护板的话,我就拆了,不带(电池保护集成在主板上)就不拆了。
图片上方中间是一个usb输出口,右边中间是一个type-c 充电口(输入)
只有这一张图片,网友联系不上。
3.6v的电池如果用3.7v的保护板的话,正常可使用的容量会少很多吧,少了0.1v

网友:
得等大神来看看

网友:
不带,总结完毕

网友A:
线路板背面是不是有冲放电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路板背面是不是有冲放电保护

一元还包邮,如此超值,应该会有保护板的,

有可能的话。

网友:
看主板带不带

网友:
不带保护板。

3.6V的电池不能用3.7V的保护板,反之能用。

网友:
貌似我拆过的用18650都不带保护板。

网友:
看样子不带,保险起见量一下长度,带保护板的会长2-3mm

网友:
这个是带保护板,不同厂家的18650锂电可以标示不同,标3.6V,实际充电后也是会到3.7V的

网友:
IC在板上

网友:
应该是一只20650电池,电池不带保护板。

网友:
那个5脚的就是了,很多手持风扇和加湿器都是用的这个!

网友:
应该带的保护板

网友:
这个是正解

网友:
这种电池应该不带保护板的吧

网友:
保护板在哪?

网友:
带充电保护IC的

网友:
3.6v和3.7v差别不大,看充放电曲线就知道了

网友:
原来是2065的电池,我还以为是18650电池有3350mAh的容量呢,那就值得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