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改个2400,为避免踩坑,谁愿意把电源发来我免费帮你改,展示改的2900

楼主(2024-06-05):
想改个2400,但改过2900U之后,知道各种电源都有优缺点,为避免踩坑,谁愿意把电源发来我免费帮你改。然后我来公正测试2400的优点和缺点,让后来人少踩点坑,少走点弯路。顺便展示一下我改的2900U及我自己制作的迷你五轴数控CNC。

2900U改装了功率管散器,里面的散热器及显示屏面板就是我根据2900U的结构用我的数控CNC铣出来的,市面上是没得卖的。同时加装了温控自动调速风扇,节能静音,根据功率管温度自动调整风扇速度。至于有坛友说2900U不稳定的情况,在我这里根据就没有出现。我想应该是个体问题。2900U改后45--58V大功率输出完全没有问题,低于45V功率管温升大,需要降低电流。各自体会。
如果有几台2400多的朋友,需要2900U的,也可以跟我交换改好的2900U。具体详谈。

楼主:
【艾默生R48-2900U改好了调压调流】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ae5bb38e70207e73618

网友:
现在改可调的已经很少用2900了,既然低电压大电流用不了,改固定电压的还是可以用。

网友:
这种电源改装很简单,复杂的是改好之后的测试和调试是最危险和麻烦的。改过几次之后  还是买了数控模块自用

网友A:
楼主的设备比较高档,机子能雕刻电路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设备比较高档,机子能雕刻电路板吗?

雕电路板易如反掌

网友:
2900U还是不要和2400比了,根本没有可比性,完全都不是一个等级,有啥好比的

网友:
大佬我这个能改吗

网友:
楼主威武!数控5轴的厉害,我的3轴才刚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