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电源可以启动各电压也正常,但装电脑无法开机,这电源究竟坏没?

楼主(2024-06-05):
拾到一个台式机电源,短接黑线绿线可以启动,各路输出电压也正常,但装到电脑上就是无法开机,已排除了电脑自身的问题。这电源究竟坏了没坏呢?

网友A:
坏了,换各级低压电解电容试试。

网友B:
会不会是带载能力下降造成的呢

网友:
功率不够了

网友:
电解都换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带载能力下降造成的呢

待载能力不够的我见过,不会开不了机,一般是在打游戏等功耗大的时候掉电,关闭一次插排重新启动还可以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了,换各级低压电解电容试试。

有这可能。我拆开看看。

网友:
只能拆出看看电容爆了没,或是大电容容量不足。功率管也有可能不好

楼主:
几个电解电容稍微有点鼓包,拆下用万用表量,数值明显不对,偏小很多。今天换上新的,结果还是不能开机。看来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
低压侧电容失容导致,应更换就解决了!

网友(2024-08-22):
我的矿龙也是这样,测电压都正常,但是按开机电源风扇,主板CPU风扇,显卡风扇都转就是没显示,输出侧有问题,那我开机后测量一下电压看看

网友:
是可以上电点不亮还是不能上电?

网友:
我有个电源 很奇怪的。。。。开机没问题。。然后一旦开机之后 12V 电压 会慢慢下降,直到下降到10.5V 左右,然后电脑就突然死机了。。。。电源里面有没有原件 随温度身高而电气性能衰弱的??导致电压下降?或者 其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