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大家推荐个合适的入户门监控摄像头

楼主(2024-06-05):
想在入户门上安装一个普通的手机上能方便查看的监控摄像头, 能录像的那种. 因为收快递比较多, 有些快递过来破损严重想录像之类的.

之前没安装过, 看到大部分人门口现在都有摄像头了, 对门也有, 边上也有, 想想每天被这么多人家的摄像, 自己也装一个吧.

想问下这种, 如果要长期供电, 是不是大门上要打个孔接供电过来, 自己能搞定吗? 手钻倒是有的, 钻头也有一些

网友A:
长期供电是要接电源的,我用的海康4合一录像机主机200元,还要配摄像头和硬盘,可以手机实时查看,可查录象,主机用了2年了,摄像头用了10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期供电是要接电源的,我用的海康4合一录像机主机200元,还要配摄像头和硬盘,可以手机实时查看,可查录象 ...

硬盘, 普通电脑上用的500G闲置机械硬盘能用吗

网友:
现在大家都无安全感

网友:
供电可以走防盗门的门框里面,然后在合适位置打个孔就可以了。
有些防盗门固定的的膨胀螺丝位置不封闭,是个防尘盖,就更方便了。
也可以直接走外面的楼道灯。

网友:
省事一点买球机,乐橙和中维都不错,海康更好,直接连家里WiFi或者接一根一体线到路由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盘, 普通电脑上用的500G闲置机械硬盘能用吗

监控有专门的硬盘,我用的2T硬盘,4个摄像头,录像可以回放1个月的

网友:
俺也想装就是电源没办法

网友:
2.8mm焦段的半球就可以,想省事就买可以插卡的那种,比如萤石啥的,不怕麻烦的也可以上录像机。另有条件就尽量上有线的,不要用wifi。

网友B:
直接拿手机录呗…摄像头照不清楚包裹的

网友:
如果楼内使用,不考虑风雨影响,普通的家用wifi摄像头就能满足了,装在天花板上,手机就能回看

网友:
我最近也在思考这个事情,其实一般的家用监控就足够了,只是供电问题一直没有好的方案。

网友:
在防盗门框上用电钻打孔穿线出来就行了,记得把穿线的地方保护好避免把线割破

网友:
找个插卡连WiFi的就好了,用条好点的手机充电线去外皮只剩单层皮来供电,在门缝引出去就不用打孔了

网友:
现在科技太发达了,到处都是CCTV,有时想想安全感确实越来越差了

网友:
搞个球机,装高一点,就用内存卡吧,便宜点。

网友:
装了监控又多很多烦恼,装了是有好处的,长期是要供电的,关键是录像保存也要设备!

网友:
这玩意初期用很好,后期开始维护了就麻烦了,各种小毛病

网友:
wifi摄像头清晰度不够高、最好还是用POE网线供电的高清摄像头+录像主机,海康800W摄像头就很好、就是价格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拿手机录呗…摄像头照不清楚包裹的

人在的话,也没必要装摄像头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