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捡的H3C交换机s1016测试一下功率

楼主(2024-06-05):
就是我前天捡的那个交换机,s1016测试一下功率!昨天插上测试一天了还没出问题,有人说这个很费电,我用手摸着几乎没啥温度!今天插上计量插座测一下功率!哇塞!1.4瓦也太省电了吧!我那个无线路由器还3-5瓦呢!感觉这东西也太适合我的出租房使用啦!

网友A:
1.4瓦? 这 也太省电了吧,我这个小五口的小东西5V供电还要接三台设备还要0.45A左右电流,算起来要两瓦多。

网友A:
测量主芯片温度在盖上壳子的情况要六十多度,不过我这个是千兆的

网友:
百兆的,这个是用在监控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瓦? 这 也太省电了吧,我这个小五口的小东西5V供电还要接三台设备还要0.45A左右电流,算起来要两瓦多。 ...

我这个百兆的,连了两个路由器一个监控后面poe交换机带5个摄像头,我刚测无线网速80兆左右!测试时候功率还是1.4瓦稳定不变!我分析可能是都集成在芯片里面了所以比较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主芯片温度在盖上壳子的情况要六十多度,不过我这个是千兆的

我这室温28度外壳也就三十多点!摸着几乎感觉不到温度!感觉比我那个八口的百兆友讯的交换机还凉快

网友:
千兆这个功耗还算可以

网友B:
流流,一个H3C连续发了3贴

网友:
机顶盒最耗电

网友:
未满载,功耗比一般家用路由要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流流,一个H3C连续发了3贴

陆陆续续还有没发呢!比如说与a4纸对比帖呀!放入弱电箱内部布局帖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百兆的,连了两个路由器一个监控后面poe交换机带5个摄像头,我刚测无线网速80兆左右!测试时候功率 ...

我那个是五口千兆的,连接两台电脑时电流要小一些,不到0.4A,三台电脑要0.45A,我是接到usb3.0供电的,如果是usb2.0我都怕供电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室温28度外壳也就三十多点!摸着几乎感觉不到温度!感觉比我那个八口的百兆友讯的交换机还凉快 ...

我是用那个万用表的温度探头测量的,原来芯片上没有散热片后来我买了小的散热片贴上,然后把温度探头塞到散热片的鳍片缝里面测量的,不盖壳时候五十多度,盖上壳六十多度

网友:
是不是因为没有满载运行?如果插满设备,功耗应该高一些。

网友:
你这个H3C是16口的,只用了几个网口,所以省电;如果接满了,后面负载一直用网络下载东西,功率应该在5W以上吧,不过总的来说,还是省电型的交换机。

网友:
H3C的所有东西都不错,价格也比较贵,HUAWEI和3com合资的产品质量能差吗

网友:
个头大  占地方

网友:
这功耗很OK,百兆16口就是体积大

网友:
哈哈,一机发三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