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有奖 MIUI 11恢复原系统方法,附 卡米 关机方法

楼主(2024-06-05):
      不要插数据线连接电脑,重启或开机 进入FAstboot 模式( 按紧 音量-  和  开机键 ),不操作,1分钟就自动关机了。如果开机后连接过的,要长按开机键,强制重启,并进入,才可以。充电时,就没问题。

        迷恋 实体3键,所以买了个小米5S plus (安卓8 MIUI11.0.2),没有解BL锁的。用了一下,越来越慢。就想着 ROOT,起码删掉一些没用的系统软件,看了一下,有 搞机工具箱 之类,下了最新的 9.9.1和9.9.2版,在Win7 32位版上 闪退,64位可以,要打开手机 USB调试并确认接受、OEM解锁 等选项。
        结果,因为没有解锁BL、没ROOT,屏幕 分辨率 改不了。
         试着删除系统软件,最简单的方式是 你在手机上打开那个软件,软件上就自动出现它的选项,我建议先做备份再删除。
       哪知道 我一来就搞了个 王炸 删了  应用商店,经过它 4次提醒后,删掉重启就卡米 了。

楼主:
再找了一下,其他 MIUI专用清理软件都没有删除  应用商店 选项,看来是 捅娄子 了。
        现在FAstboot下连机,能认出android bootloader interface 状态,Miflash也能认出机子,连接 奇兔刷机 ,不能认出手机,但通过 选型号,能 adb 或者 fastboot 命令连接到手机。
         求赐教 直接恢复原来系统的方法。谢谢

网友:
手机没有重要资料,就线刷呗……
https://web.vip.miui.com/page/in ... p_version=dev.20051
用miflash线刷
要想保系统,去酷安问问吧

网友:
前几天我刷了一此机,变砖了

网友:
楼上说完了,就下载原厂ROM线刷解决嘛,

先解开BL锁,https://www.miui.com/unlock/index.html
后线刷ROM,https://xiaomirom.com/download-xiaomi-flash-tool-miflash/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A:
解了BL,线刷吧.

MIUI  不能删甚至禁用 几大毒瘤的.
新版本好像稍微解除了此限制.

或者换国际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了BL,线刷吧.

MIUI  不能删甚至禁用 几大毒瘤的.

系统都进不了,还能解BL?还是想保 旧系统,否则直接 进官方Recovery (音量+  和 电源键 同时按)清了

网友:
围观一下,看看楼主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系统都进不了,还能解BL?还是想保 旧系统,否则直接 进官方Recovery (音量+  和 电源键 同时按)清了
...

解BL要进系统?twrp?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BL要进系统?twrp?

bl未解,咋刷twrp?利用还能连mi flash硬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系统都进不了,还能解BL?还是想保 旧系统,否则直接 进官方Recovery (音量+  和 电源键 同时按)清了
...

那就是想保系统

网友:
这就麻烦了,估计得线刷。

网友:
没root,只是adb模式在当前用户下卸载了APP,其实应该先冻结,用着没问题再卸载。卡米还能连上工具箱吗?不能就只能清数据了

网友:
资料不多吧

网友:
线刷包需要解BL锁吗?好久没刷机了,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BL要进系统?twrp?

的确,小米系列解BL锁,是要先进开发者选项,在里面登录小米账号才能申请给BL解锁。

网友:
线刷看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bl未解,咋刷twrp?利用还能连mi flash硬刷?

是的,你不能进系统,就解不了BL锁,刷ROM无门,
普通方法是无用了,无解了。

不过,如果是高通的CPU的话,你还可以用9008端口,高通方式硬刷rom,这是终结刷ROM方式,具体操作你搜吧。

还可以找官方客服维修,付钱也可以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