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不知名电子手表拆机

楼主(2024-06-05):
前段时间在网上买的电子手表,到手后发现充不了电,初步估计是电池饿死,于是准备拆开看看。

按照平时的想法是加热,吸屏幕就可以,本人加热后发现此方法行不通,于是只能另想办法。
观察手机外边,貌似边框也可以拆。

不管咋样下手吧,死马当活马医,于是用刀片从屏幕周边测试插入刀片,这个力道不好掌握,轻了不管用,重了又怕坏不过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一侧撬开缝隙,看到这心中狂喜,这不就开了吗?于是点些酒精,找了些塑料偏硬的那种薄塑料插入,就这样慢慢的往周边移动,直到全部弄开。

由于表一侧有个按钮,不能把边框拿下,我只能在一侧把边框翘起,这样就能看到屏幕与机身链接的情况了。

屏幕与机身用密封胶粘的。

这种情况想加热拿下屏幕是不可能的,直接上刀片,找准位置,一点一点把胶剔除,只要刀片弄好一处让刀片能插入表身,别拔出,剩下的就是慢慢的移动刀片,让其他位置的屏幕与表身分开就行,注意刀片别太往里,避免伤到主板或排线,屏幕与主板有排线链接,拆掉排线,就可以拿下屏幕了,到处结束。本人小白,大家有更好的办法欢迎留言探讨,一起学习。

网友A:
加热的温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热的温度不够,

放开水里煮?

网友:
热风枪电吹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的温度不够,

也许吧,都烫手了,

网友B:
这方法蛮好的,没搞坏。佩服!

网友C:
这本来就是用胶水粘的,达到一定温度,自然就熔化分开了;如果是超声波焊接的话,必须用大锤了。

网友D:
这个不好拆啊

网友E:
怎么拆开的?

网友F:
啥东西都变成一次性的了,加四条罗丝有多好,这是不让修了。

网友:
电池这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啥东西都变成一次性的了,加四条罗丝有多好,这是不让修了。

是啊,一切都不好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拆开的?

就这样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好拆啊

摸索一下,还是不难的,就是不敢大力出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本来就是用胶水粘的,达到一定温度,自然就熔化分开了;如果是超声波焊接的话,必须用大锤了。 ...

要是焊死的那就彻底凉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方法蛮好的,没搞坏。佩服!

周边研究的时候还是弄了点漆,不过对于没强迫症的我来说还好。

网友:
可能出厂打了点滴胶

网友:
引用 网友F:
啥东西都变成一次性的了,加四条罗丝有多好,这是不让修了。

品牌充电宝也是一次性,买螺丝固定免焊接充电宝套件,自己配电池。高通835以上手机没可换电池款式,至少得买有无线充电款,配无线充电器,减少尾插磨损。

网友:
是,能充电就方便多了,多用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