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理发器充电线diy

楼主(2024-06-05):
手头有个充电器没有线,网上看到图片,但只有usb充电线没有两个圆孔的接头,能否有简化diy的思路,或者直接怼上去?

网友:
USB 公头还好吧,随便都能找到电源

再要改就是机身改TYPE C输入了

网友A:
找个合适的老灯管插座,从母座里拆插脚,外面用热缩管包一下,直接插上充电,分好正负极

网友:
淘宝搜一搜对接口吧

网友:
把理发器改个tc口

网友B:
这种口子一般都是220v,跟8字线有点类似,可以试试拿8字线插入玩玩bo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合适的老灯管插座,从母座里拆插脚,外面用热缩管包一下,直接插上充电,分好正负极 ...

多谢指点!这个办法不错,回头试试,正负极错了顶多充不上电,不会有啥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口子一般都是220v,跟8字线有点类似,可以试试拿8字线插入玩玩boom

这个一方一圆有点讨厌,看来也需要统一接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