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电子手表不走了,拆开换了电池仍然不走,从哪着手弄

楼主(2024-06-05):
(图片)

网友:
不懂帮顶,换个机芯试试,应该有卖的吧

网友:
继续拆,看看转子转不转?

网友:
不太懂手表,换晶振试试?

网友:
2035机芯,不用费时间了,买个一换吧,才几块钱。

网友:
才几块钱的东西,费时不值。

网友:
2035机芯,买个装上就行

网友:
换电池和晶振,不行换机芯

网友A:
1测线圈2换晶振3换机芯4扔了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是2035机芯,拆废了,哪天弄个机芯试试

网友:
2035机芯,用mv档两表笔测线圈两端,看驱动信号,有驱动信号,并且信号偏大,50-60MV,机械部分问题,20-30mv线圈坏,无驱动信号电路板坏

网友:
东芝的不知道,卡西欧的换电池后,有个短接点,要碰一下才能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测线圈2换晶振3换机芯4扔了

说的对 ,也只能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