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机IGBT H25R1203

楼主(2024-06-05):
新买的拆机H25R1203,看标识不大像真的

最右侧是小核心,应该是假的
左面的大核心歪歪着(也是买的拆机),和原装的一样。

网友A:
拆机的也炸了?那你的电磁炉电路有问题没找到

网友:
大概率还有其它问题,不是芯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机的也炸了?那你的电磁炉电路有问题没找到

主板供电的次级滤波电容普遍都降到70%以下了,万用表测的,全换,也是拆机,大概在85%~90%的这个水平,供电初级电容容量大概95%,这个挺意外,这么多年还这么高。
那个驱动芯片33153看不出好坏,也许内部保护电路失效了,换。
供电芯片周围有些发黑,温度过高,没想好换不换,也许新买的还不如原装的。
风扇供电线路有个三极管ksp2907a,周边黑的更厉害,风扇是额定3w的,也许是他半击穿了?等我买的晶体管测试仪到货了测一测。

网友B:
驱动对管,无条件换新的。

网友:
修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对管,无条件换新的。

不是对管,是一个芯片,mc33153

楼主:
还在等件,igbt、igbt的驱动芯片、控制电路的电源芯片、控制风扇的ksp2907a和他的基极电阻102(那个102丝印一蹭就掉了,估计是基极漏电烧的)。这些都换,如果还不行,那就放弃了。

网友C:
现在假的非常多,我还是喜欢拆件的,感觉貌似要靠谱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假的非常多,我还是喜欢拆件的,感觉貌似要靠谱些

其实之前买的哪个小核心,也就是那个假IGBT坚持了一周,而后来买的这个拆机真货只坚持了3天

网友:
都是正品呀!内部铜片那么厚!

网友:
看着都不假,虽说右边的核心小,会不会工艺有改进!

网友:
不同的厂家生产的,都有可能

网友:
假芯片太耽误事儿了。。

网友:
IGBT我都是买的拆机件,比新的都好使

网友:
拆机件就看运气了,汕头的特色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