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问联想笔记本重装系统出现checking media怎么办?(已解决)

楼主(2024-06-05):
按照U启动PE分区工具重新分区,重装系装后开机出现checking media,一直不能进系统,请问怎样设置才能进系统?谢谢

网友:
改UEFI启动,并分区到GPT格式带ESP启动分区的试试。

网友:
你磁盘用的GPT分区,应该有个单独100M左右大小的的FAT格式的ESP分区,看你的分区里头没有这个分区肯定启动不了,你手动创建一个esp分区然后用引导修复工具修复一下。

网友:
Checking Media
ntldr

启动顺序不对,

insydeh2o bios 是一种 不常见的bios ,,系统盘只支持 uefi
未解除 硬盘保护 ,操作系统没重装成功
系统是在 toshiba 上 还是 p3 上 ,或者说 ntldr  没引导正确的 windows

1、序列号 MP1HKBF6 Lenovo V330-15AST 已过保修
2、最后一版bios :8ZEC27WW

网友:
都是  PE的   惹得祸

老老实实   WINDOWS安装盘引导   安装  哪里有这么多事情

网友:
删除隐藏分区重新格式化再安装

网友:
改成UEFI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
U盘一直插着?

网友:
这是PE的问题,可能是安装系统时没有创建启动分区,换一个PE试试!

网友:
要么启动听到坏,要么硬盘要挂

网友:
引导不识别的问题,改一下模式

网友:
改成UEFI启动试试

网友:
难道还有一个原厂隐藏分区没处理,所以启动不了?

网友:
可以进入legacy引导的pe  那就把硬盘分区表改成mbr。  或者硬盘不动,在bios里边 boot这一页,第一行 改成uefi开头的

网友:
小白,不懂电脑,进来学习来了,谢谢。

网友:
我有次安装系统,ghost怎么也不行,后来这个光盘安装,之后再ghost就行了

网友:
需要重新弄

网友:
没有引导分区,无法启动。
看我的硬盘分区:需要有ESP分区。MSR分区貌似可以不需要。

楼主:
多谢了,重新分区重新试装Win7试下。

楼主:
反复重启这两张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