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小白装机SSD 容易踩得坑

楼主(2024-06-05):
最近使用MATLB仿真,软件20G+,机械硬盘加载软件就得几分钟,真是着急,系统盘SSD容量不是很够了,于是入手二手SSD 120G,才30元···真实白菜价了
说说我踩得坑。

1、没有4K对齐测试

2、开启4K,插到SATA II 接口测试

3、正常开启4K,插SATA III测试

如果小白拿到SSD,不进行4K对齐,不介入SATA3接口,可能速度可机械硬盘差距不大(机械硬盘差不多能跑200+Mb/S)

网友A:
新电脑很少有SATA2的吧,

基本全是SATA3,主打NVME了。

网友:
机械4k约等于没有,固态不对齐也有4k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电脑很少有SATA2的吧,

基本全是SATA3,主打NVME了。

还没用过怎么快的

网友:
拿到手用windows自带的磁盘工具重新分区格式化就自动对齐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没用过怎么快的

测速快日常使用并没什么感觉快,启动也还是同样的10秒左右。

但拷贝文件就真快了。

网友:
还是比机械盘强得多,机械盘的4K性能可以说是惨不忍睹

网友:
放十年前算是个知识点,现在就……

网友:
看来对齐还是有点作用的

网友C:
4K不对齐用sata3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速快日常使用并没什么感觉快,启动也还是同样的10秒左右。

但拷贝文件就真快了。 ...

打开软件速度也快多了,,,

电子产品,一些电子城还要收藏做宝,,,某天二手产品真的会价格直下,,分文不值

网友:
小白可不会去折腾SATA2,人家上来就是m.2、PCIE 4.0的固态,直接下单京东装机服务,速度6000MB/s

网友:
坑踩太多了 花钱长学问 :)

网友:
这个可以有的!!!

网友:
4K不对齐也比机械硬盘速度快很多吧?

网友:
我用傲梅,没那么多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电脑很少有SATA2的吧,

基本全是SATA3,主打NVME了。

看电脑,新主板上M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K不对齐用sata3测试一下?

我推测sata3影响连续读写速度(接口瓶颈),对4K影响应该不大

网友D:
找坛友订做的1T SAT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坛友订做的1T SATA

SATA3 理论速度600MB/s。实际要打9折550MB/S,你这个速度有可能受接口影响没完全发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