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摄像头探测仪,是智商税吗?

楼主(2024-06-05):
刚刚在论坛优惠购版块看到的,看上去非常简单,它是通过什么原理检测的呢?是新出来的智商税吗?

网友:
你说的对,就是智商税,这玩意能看到的肉眼也能看到

网友A:
检查摄像头夜视 红外线的 ,卖几块钱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摄像头夜视 红外线的 ,卖几块钱还行

毛的红外线,我怀疑上面就一红色的玻璃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毛的红外线,我怀疑上面就一红色的玻璃片

万一能看见呢,毕竟红玻璃 过滤了其他光谱,只有红光能通过。。。。这个就算智商吧,其实关了灯,手机摄像头也能发现红外线补光灯

网友:
开着手机拍照,用夜景模式就可以看到红外灯了。看标题我本來以为是无线探测的。

网友B:
原理是摄像头有平滑小玻璃,会反光,靠观察反光发现是否有平滑玻璃,然后再看是否有摄像头。用起来很费劲,也不一定能发现镜头

网友:
就是智商税,

网友:
妥妥的智商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是摄像头有平滑小玻璃,会反光,靠观察反光发现是否有平滑玻璃,然后再看是否有摄像头。用起来很费劲, ...

原来如此。。。好像有那么一点点道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万一能看见呢,毕竟红玻璃 过滤了其他光谱,只有红光能通过。。。。这个就算智商吧,其实关了灯,手机摄 ...

肉眼看不见红外线,你再过率可见光也看不见,手机摄像头确实可以,我经常那摄像头检查遥控器坏没坏

网友:
住不起酒店的表示用不着这东西,真要用手机摄像头照照得了

网友:
目前摄像头有多种方案和线路,光凭借一个小工具是不可能探测到的,毕竟已经不是过去的单一的模拟摄像头了,有些完全是数字摄像头。比如汽车上的摄像头基本上就全部采用了数字摄像头,四根连接线并没有视频线出来。而是USB方式传输的

网友:
防窃听、防定位、防盗窃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不发光的摄像头怎么破哈哈

网友:
就是智商税

网友:
应该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网友:
针孔摄像头基本都不带红外线补光,所以没用。
就像有人从远处看着你,只是被动接收从你身上散射出去的光线而已,对你来说是无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肉眼看不见红外线,你再过率可见光也看不见,手机摄像头确实可以,我经常那摄像头检查遥控器坏没坏 ...

都说了万一了,,人跟人不一样的,万一有人的眼睛能看出来呢

网友:
反正我也不是什么身居要位的,就算被偷拍,也没任何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