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短路电蚊拍修好了

楼主(2024-06-05):
小小电蚊拍我不会修,附电路图资料 - 维修达人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第一次修电蚊拍修了2个星期,走了弯路,高压部分元件全拆了一遍没修好。
检查第二次。

断开D7

不短路了,电笔比万用表好用

没有R3000,用IN4007代替

电力十足

762V

视频:电蚊拍高压短路,断开D7不短路了,换掉可以放电了

排线都翻断了,又搞了半天,终于可以愉快得打蚊子了。

经验总结:二极管低压正常、高压击穿,万用表检测不出,低压带载也检测不出。短路从高压变压器跑线,拆二极管,拆了不短路了,就是坏的,换了就好。

网友:
高手,我家里也有个坏的,拆开看了看又给装回去了

网友:
技术不 错,修好继续消 灭蚊子

网友:
厉害了,又学到了,DDDD

网友A:
想问问广大坛友,每次用电蚊拍逮到苍蝇蚊子,明明已经电死了,还要噼里啪啦再电半分钟,电的不怎么打火为止,这是不是病,得治呀

网友:
我有个电蚊拍也是这样,看来也有可能是二极管坏了,有空试试。

网友:
高手,我改了几个充电口为TYPEC的,要是修这个升压电路真的修不来,没有那个耐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问问广大坛友,每次用电蚊拍逮到苍蝇蚊子,明明已经电死了,还要噼里啪啦再电半分钟,电的不怎么打火为止 ...

这样可以闻到一股烧烤味的,我经常没事这样,给蚊子一点颜色看看

网友:
恭喜修复,楼主描述的这种二极管损坏确实不好排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可以闻到一股烧烤味的,我经常没事这样,给蚊子一点颜色看看

它是死了不是不导电了,你要么清理掉,要么电它电到不导电

网友:
还画了图,真是用心维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它是死了不是不导电了,你要么清理掉,要么电它电到不导电

就喜欢闻那个烧烤味

网友:
的确有的二极管在低压时是正常的,高压就不可靠了,亮点:楼主总结了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喜欢闻那个烧烤味

我是回6楼的,怎么会回你这里了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确实存在用万用表无法检测的故障;所以最好还是能从电路板上拆下来测量,其次就是选择耐压高的整流二极管,这种倍压整流,升压的灭蚊拍元器件不多,很好一个一个拆下来检测的。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终于让你给修复了。给你点赞!

网友D:
家里那个电蚊拍按着按钮用金属去试验正常火花和声音,松开就没电了,不知道是哪里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家里那个电蚊拍按着按钮用金属去试验正常火花和声音,松开就没电了,不知道是哪里漏电。
...

你断电了,还能啪啪啪响?

网友:
修好了变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