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保护板的屏蔽罩有啥用

楼主(2024-06-05):
坛子里看过不少保护板,有些带屏蔽罩,有些不带。
这个屏蔽罩主要起啥作用?

网友A:
你发这是蓝牙模块自带的屏蔽罩,不是保护板的屏蔽罩。

网友:
局部的蓝牙模块屏蔽罩是模块抗干扰。

网友:
无线通讯才需要,保护板不需要

网友:
那是原来GPS定位啥用的,和蓝牙没关系

网友:
主要功能就是抗干扰,保证模块的稳定性,现在有的模块能在电路中设计抗干扰的就免去了使用外用屏蔽罩,大部分均是采用低成本的外置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这是蓝牙模块自带的屏蔽罩,不是保护板的屏蔽罩。

图上看起来的确是模组的屏蔽罩,抗干扰的。有些是把MCU罩起来的——这个是啥原因?MCU不会这么脆吧,会被外部干扰。。。或者说有EMC的要求,防止保护板对外干扰

网友:
戴罩。肯定是为了保护重要位置的,所以你说的电路板的屏蔽罩,也是防止电磁干扰,高频辐射,电磁辐射等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