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DaWei 4-10Ah充电器指示灯不亮求教?

楼主(2024-06-05):
邻居叔叔给的一个老式充电器。
问题1:充电指示灯不亮,指针不动,led是好的,什么原因呢?
问题2:测量6v输出电压14.5v,12v输出电压24.5v,是否正常呢?
问题三,这个只能充铅酸蓄电池吧?
谢谢

网友:
这个这么简单好修啊,有电压输出正面变压器是好的,剩下的就线路、开关的问题了。充电灯好像和表头串联的,表头或者线路不通,指针也不会动,LED也不会亮。这样即使充电正常也没指示,有万用表可以测测。铅酸充电器就这样,空载电压高也是正常的,自己控制好充电时间就没问题。

网友:
去给收破烂的吧。

网友A:
随着微电子技术的进步和国内市场的极度内卷,这种恒功率傻充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现在10块钱一个的充电器都是三段式,对电池更友好,相对的电池寿命更长。

网友:
是不是表头和指示灯(电阻)烧坏了

网友:
谢谢分享,用料有点单薄
问题二那个是空载电压,偏高正常

网友:
把线路画出来  分析一下 在测量方便一些

网友:
这个充电器看起来很简单,用万用表应该很快能找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着微电子技术的进步和国内市场的极度内卷,这种恒功率傻充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现在10块钱一个的充电 ...

谢谢指导,不懂就问,大学生也是从幼儿园走过来的,由简入繁慢慢学习

网友:
拿来练手的好东西

网友:
没有修的必要啦!!!

网友:
这种充电器充电时间太长电瓶有可能鼓起来,搞个定时器最好。

网友:
这种是充水电瓶的,其实效果刚刚的,还能去极化、硫化

网友:
很好的老物件,还可以一直服役的,比开关电源的要经搞,所以还是变压器的好。

网友:
有问题找隔壁老王叔。

网友:
这么简单的电路,应该是电阻坏了

网友:
古董啊~~~~~~~~~~~~~~~~~~~~~~~~·没见过,学习一下

网友:
太古老了,没必要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