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拆解福特高位刹车灯

楼主(2024-06-05):
兴冲冲地去验车,跑了四十多公里,没有别的检车的人,不排队,直接检。外观、灯光检查,结果高位刹车灯不亮,其他接检查都合格。车后的灯,不到车检都不会发现有问题。让修好后再过来拍照通过。不想再跑这么远,就找了十几公里外的4s店,说要订货,大概400块。得了,不想再跑一次也不行了。回去连夜下单,买了个副厂的灯总成,只有网上原厂三分之一的价格。今天有空拆开换上。观察了新买的总成结构,用起子撬了半天,不得要领。又上网查了一下,一个车友强调了,是向回拉,不是往外推。揣摩一下,试着往回拨拉,结果卡扣轻松就脱落了,顺利换好。卡扣设计还是有点技术含量的。灯板上只有三个led灯珠,看看哪个坏了,换好备用。

网友:
其实这些玩意,换个灯珠就得,原来的也不见得怎么样坏。

网友A:
唉,既然回去了为何不拆换灯珠却下单个副厂货,

网友B:
竟然这么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既然回去了为何不拆换灯珠却下单个副厂货,

网上说副厂的也够用了。副厂也要近100块呢

网友C:
高位刹车灯车检的时候不是必须的啊!这也要吃拿卡要吗?
另:都拆下来了,不玩点花活?弄个动态灯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这么简单啊

卡扣设计很巧妙,不会的人,撬烂也卸不下来,会的人就是轻轻一拨拉

网友D:
引用 楼主:
网上说副厂的也够用了。副厂也要近100块呢

坛友的意思是让你随便弄个12V贴片把里面电路板直接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位刹车灯车检的时候不是必须的啊!这也要吃拿卡要吗?
另:都拆下来了,不玩点花活?弄个动态灯进去。 ...

没有吃拿卡要,那个车检所比较偏僻,不敢得罪车主的。还真不知道高位灯不是必须的,可能每个地方要求不一样吧。没有心思折腾了,赶快换好再去复检

网友:
3个灯珠应该是并联的吧,竟然全部都烧了,电路也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坛友的意思是让你随便弄个12V贴片把里面电路板直接换掉。

没有拆开前不知道机构这么简单。最近忙,没有时间折腾了,赶快验车了事

网友:
谢谢分享,就是怎么拆不知道,知道了就很方便

网友:
三个LED灯珠加一个壳子副厂也一百多块,拆下来修上就赚了。

网友:
我们这边高位刹车灯不是必须的,不亮没事,应该是法规规定的刹车灯是旁边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位刹车灯车检的时候不是必须的啊!这也要吃拿卡要吗?
另:都拆下来了,不玩点花活?弄个动态灯进去。 ...

现在的车检所都是私营企业,没有吃拿卡要那套,态度也很好。
吃拿卡要,态度不好的,不会有人去的,只能等着倒闭

网友:
太简单了,感觉材料最多几块钱,嘉立创画一套板子搞点特色。

网友:
平时还真的没注意到哪个刹车灯亮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位刹车灯车检的时候不是必须的啊!这也要吃拿卡要吗?
另:都拆下来了,不玩点花活?弄个动态灯进去。 ...

是必须亮,但未必全亮。。。

不亮或没有高位是不可以的,警告否定项。   如果加上漆面划伤,发动机油渍三个否定就可以直接不过,让你复检收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吃拿卡要,那个车检所比较偏僻,不敢得罪车主的。还真不知道高位灯不是必须的,可能每个地方要求不一 ...

确实各地要求不同。

有些是可以缺泡,比如你这个三个,两个亮就可以给过。

有些是算一个警告,全车三个警告就不过。  一两个警告车主签个字承诺维修就可以走了。

价格也不一样,有的老贵了。。据说500一台车。

网友:
看来质量下降了,我也福特,15年了,高位刹车灯好好的,没有坏一个灯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