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如何避免被别人家漏电导致触电

楼主(2024-06-05):
说一千,道一万,家用电防止触电主要靠漏电保护器和地线。

然而,楼房大家的电线都是串在一起的,会不会因为别人家漏电导致我们家触电呢?按“科学”来说,有地线,不触电,电都被引入地下了如何会触电呢?

平时逛短视频网站,时不时会刷到城阳电工的视频,隔三差五的触电(漏电)都是因为邻居家的电器/线路导致。

直到昨天看到这个视频,漏电保护器没坏也没自动断电,油烟机外壳带220V电,结果是楼下配电箱火线没接好导致地线带电。产生了深深的疑惑,楼房的地线到底是帮助了我们避免触电,还是承担了更多触电的风险(被邻居害死)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H4y1Z7V8/

所以真心求解,如何避免从别人家漏电窜到我们家来呢?以前组太阳能的时候有个电子元件是二极管,可以让电流动的方向是单向的,是否可以应用在这个场景中,或是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城阳电工分享的视频里,真的很多被邻居影响导致触电的……这玩意自家注意点还好,别人家漏电真的是头大。我甚至萌生了一个想法,在所有金属外壳的电器都焊接一个电笔,只要漏电的时候,它一直亮灯提醒谁摸谁触电……

网友A:
歪电工真的害死人啊

网友B:
每家单独地线,不共用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C:
地线""科学""上是安全的,但是抗不住人为破坏啊,有的被偷,有的干脆不装

网友D:
      发现地线没有接地时,要及时去掉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歪电工真的害死人啊

是的,还是以前好,虽然平房,但是每家是单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家单独地线,不共用应该没问题吧

以前是这样,楼房问题多,公用地线、偷地线的情况多。所以才想有什么预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线""科学""上是安全的,但是抗不住人为破坏啊,有的被偷,有的干脆不装

做坏事的人真的太坏,不拿人命当回事……像搞装修的也是,各种甲醛超标(嘴上却说大品牌很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现地线没有接地时,要及时去掉地线

普通家庭难以发现,我都想说是不是要在金属外壳装个灯泡,外壳带电就亮灯作为警示……

网友:
地线整个楼都是接一起的。如果总接地不良,不敢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家庭难以发现,我都想说是不是要在金属外壳装个灯泡,外壳带电就亮灯作为警示…… ...

有的电热水器是这样的,有一个地线带电指示灯

网友:
这个 应该是 楼道主地线 断了 ,
如何 简单 方便地测出 家里地线 是否正常?
火线对地线的电压也是 交流220,在配电箱加个电压表显示如何?
如果没地线或火线对地线漏电,显示就不是220,可行吧?

网友:
这问题很方便发现地线不良,找各白灯泡接二根线,分别接火线和地线,灯一亮马上漏电保护器跳闸。

网友:
自己家接一个绝对保证有效的地线。
然后把卫生间厨房的等电位都接上(开发商都预留,但是几乎没人接)。

基本上就不怕了。

网友:
电热水器我真有点怕,最近单位用的也是电热水器冲凉都得拔掉电源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家单独地线,不共用应该没问题吧

楼房是公共的,大家都在一个地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