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一批放置了5、6年的18650

楼主(2024-06-05):
18650电池组,6并5串,都带均衡保护板,一些放置了7、8年的时间。最少的也有5年。
拆开成单节,抽测了一些。
其中有个整组0V的,直接扔了。
测试设备是福禄克的15B+万用表;致育电子的电阻放电容量测试器ZB2L3,接金属外壳2欧电阻,放电3线接法,10mv误差;显示到1毫欧的电池内阻表(是34465A对比过,精度还行)。
测试前都充足电,电池空置一段时间后电压也都大于4.18V,

第一组是三星INR18650-29e,6并5串,还有3.8V电。放置了至少6年,电池厂提供的样品。
根据电池手册,标称内阻50以下,容量2880。老外网上的测试数据实际容量在2500~2800。
抽测了2节,内阻都是25毫欧。一节截至电压2.8V,放出2680mah。一节截至电压2.7V放出2786mah。平均放电电流1.8A,平均电压3.5V。

第2组索尼US18650 V3,3并5串,还有4.0V电。放置了至少4年。正常使用过,然后闲置了。
抽测了2节,内阻32、35毫欧。截至电压2.7V,放出2115mah和2180mah。

第3组索尼US18650 V3,3并5串,还有3.7V电。放置了至少3年,维修部门用6并5串的电池拆改出来的,利用镍片用焊锡重新焊接组合。
抽测了6节,内阻40~48毫欧。截至电压2.7V,放出1950mah左右。

第4组索尼US18650 V3,6并5串,已经自放电到2.48~2.5V。这个肯定放了有6年以上了,因为就放在我柜子里……
抽测了6节,内阻33~35毫欧。截至电压2.7V,放出2100mah出头。。

2、3、4组电池放电结束后都显示平均放电电流1.7A多,平均电压3.5V。

目前看,只要使用、保存得当,寿命是否有影响不知道,至少电池当前状态是一点问题没有。
第1、2组完全可以当新电池用。
第3组电池估计是原本的电池组有问题,把好电池带坏了,重组时还用烙铁烫过。这组比较纠结,继续用吧,差一点;不用吧,也就只差一点。
第4组差一点就过放了,但充满后状态和第2组几乎一样,我估计做2个循环应该就正常了。

另外还有4组6并5串索尼US18650 V3,和第2组情况类似,设备上用过几次后就闲置了,目前单节电压也高于3V。
1组松下的NCR18650PF还没测,电压4.0V。和第一组三星一样都是样品。这几组电池我估计应该没什么问题,暂时先不动它们。

目前正在做一个简易5路充、放电设备,打算之后把这200多节电池都过一遍。如果情况都还可以,就组个电动车电池组用。

网友:
看来虽然放的时间长,但是似乎没有影响。

网友:
楼主的这些电池还行,衰减不大,另外测试设备很好。
这种测试我也做过,测内阻,测容量,可惜数据差距太大,不可能组起来用。

网友:
只要质量过关,锂电池寿命还是可以的,我捡了一个苹果平板ipad的电池(一组有3个电池),充满电后没有使用,至少放置了8年以上了,前几个月翻出来测试了一下,电池还正常。目前又继续吃灰中。

网友:
电池真多哈哈,可以组48V电池包了

网友:
谢谢分享,感觉18650大厂的电池,比软包稳定的多

网友:
老牌子的货都耐造,比现在有些新货靠谱

网友:
看来淘点旧电池是可行的

网友:
不错不错
俺前一段翻出来个电钻的垃圾电池 充满电做了个抽风的小风扇

网友:
我手电里用的18650都用了十年了

网友:
放置5 6年还能用,不错

网友:
大品牌的18650电池还是很扛造的,放置4-5年后容量也没多少衰减。现在的新电池未必耐用。

网友:
我这里放了也有几年的电池,0v,充3次左右恢复1000多mah,LG 和松下的

网友A:
我家还有好多好多18650,但没测试设备。

网友:
18650只要是正品都很耐用,毕竟不耐用的厂家都自然淘汰了。

网友:
大概有十年了的大红袍,前几天放电还能放出来2800,平时用的不多。

网友:
都是好东西,一般的早就放着饿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还有好多好多18650,但没测试设备。

配一套也花不了几个钱。某宝上,内阻测试仪现在只要40。而且比我用的还要好很多。
我的是8字管,只能精确到1毫欧内阻,当初花了50,去年买的。
不到1年就新出的是大彩屏,可以显示电压、精确到0.11毫欧内阻,还带历史记录,才40,看的我后悔买早了。
致育的放电器带上电阻更是只要20元。
这加一起才60。万用表是基础工具,这里不用那里用,不算在内。但也不贵。

网友:
以前的电池质量好啊,放多年容量衰减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