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说说最近都成功干了些啥

楼主(2024-06-05):
1.跟风在咸鱼买坏倍思AN2氮化钾充电器(换一个贴片)

2.修了个同事无线车载吸尘器(好像是电源板可控硅坏了一个)。
3.闲着无聊把机房里一个联通光猫给刷成华为通用猫,写入LOID,成功得到移动机房那边认证,并改其路由模式改成网桥模式,然后把家里移动吉比特HS8546给替换了,用华为无线路由拨号上网。彻底摆脱移动控制。
4.家里挂烫机挂了,里面都腐蚀烂了,上网花28元买了个加热体,换上就OK。
5.在跳蛋市场花5元巨资淘了个wintel pro,正打算做软路由,架个机场或都轻nas.

网友:
生活好充实

网友A:
收入始终没增加,但脂肪逐渐增多

网友:
最近修了个sony早期20寸电视机,花屏问题。忙了几天,是主板排阻坏了半个,lvds信号,最后直接用风枪吹着换了一个旧板上的,话说,这贴片小到得用放大镜才行

网友:
最近修了两个破壁机,其中一个反复溢锅,头大了。

网友:
最后一个我也想弄,如果楼主弄完了,给个教程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收入始终没增加,但脂肪逐渐增多

我比你还惨。收入没有增加,还日渐消瘦。

网友:
有点爱好过着才充实

网友:
180包邮买了一台雅马哈RX-V340 AV功放,面板侧边有点磕碰,功能设置断电后会恢复初始状态,更换存储功能的法拉电容恢复正常!

网友:
用电烙铁修好了公司的台秤的电源模块。
帮同事把十几年的古董台式机拆机清灰,焕然一新。

网友:
忙的一逼,啥DIY也没有干

网友:
家里净水机漏水,检查后发现可能上次换滤芯没有拧紧而渗漏,手柄不见了,徒手拧紧解决问题。
修复(补焊)前级放大器的输出端子因为脱焊导致噪声问题(补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入始终没增加,但脂肪逐渐增多

俺也一样

网友:
跳蛋市场,不错哦

楼主:
3月31日在楼下捡了个小米充电器,好像是谁翻垃圾,看这电子垃圾不爱要扔桶外,我看见了,就假装提鞋给拾回来,回家没直接测,超声波焊接,费好大劲给撬开,发现进过水,用酒精洗了下,吹干测试,发现没有输出,用红外成像看了下,发现两个155贴片电阻不太正常,寻思找个废板,拆下替换,结果一晃好几个月,也没寻到电阻,昨天下午实在无聊就翻出来重样研究,结果加电后,USB流量计上发现有电压输出,加上负载,结果也有电流,艹,无故问题自行解决了,重新装回去,滴胶封好,又一个好充电头了。。。。难道它想让我的本领无处施展?

楼主:
我是收入在减少。。。。体重在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比你还惨。收入没有增加,还日渐消瘦。

还能消瘦,起码体形好看,我是收入在减少,体重在增加....

网友:
十分佩服你们电子技术扎实,什么都能修的师傅,这门手艺就是一个爱好,帮自己帮朋友。

楼主:
周末闲着无聊,正好值班,就在机房找了没人要的光猫捣鼓,试着破解联通光猫玩(感觉和联通有仇啊,哈哈)。。。。

型号华为HG8342R,用华为ONT,轻松telnet,shell补全,超密居然是明码,真是大善人啊。。。。这样都不用恢复华为界面,就能桥接。

楼主:
上个月破解华为HG8321R也类似,超密不用破解,网上都有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