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 Sandisk 64L BiCS3 TLC 16k 512Gb/CE 512Gb/die 2Plane/die 开卡失败 Not ISP Mode 7B

楼主(2024-06-05):
求助万能的坛友,手头有一个固态,主控smi 2258XT ,flash Sandisk 64L bics3 ,断开rom 开卡的时候一直显示reset drive ,不断开提示not ISP mode(7B),碰到这样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一直卡Reset drive可以尝试降低闪存频率

网友:
建议是把频率设置成10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卡Reset drive可以尝试降低闪存频率

降到100 还是不行

网友:
pretest选0或者1

网友:
肯定有问题

网友B:
pretest 选1,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etest 选1,试试看

都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
换其他版本开卡软件

网友:
闪迪颗粒好多都需要专用固件。一般固件是开不了。

网友(2024-07-23):
Not ISP Mode 7B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sandisk颗粒开卡提示这个错误

网友:
看下这个。我颗粒开过了的

网友C:
楼主搞定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搞定没有?

没有啊,试了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