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无敌单层电蚊拍

楼主(2024-06-05):
单层电蚊拍清理起来非常方便,虽然安全性差些。谁有网面部分的拆解?这样交错保持同一平面是怎样绕线的

网友:
好爽啊,这大场面

网友:
两只手手指头插手指头,肯定没3层的安全

网友:
这电压也要高一些吧?我记得是4000v

网友:
楼主家里的蚊子比马路上的人还多啊

网友:
放烟花似的

网友:
感觉很好玩的样子。

网友:
这蚊子够多的和放烟花一样

网友:
这个密度对电蚊拍是一个考验

网友:
这么多的蚊子呀,尽量不要拆,再重新复原的话,效果会变差。

网友:
都是平行线,一根正  一根负,我拆过,早期电蚊拍

网友:
捅了蚊子窝吗?这么多!

网友A:
以前最具杀伤力的电蚊拍!不仅仅是对苍蝇、蚊子,有时候不小心电一下自己,那个酸爽只有自己知道!里面其实就是两列梳齿状的电极,左边一组,右边一组,交叉错开排列

网友:
楼主是专业喂蚊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最具杀伤力的电蚊拍!不仅仅是对苍蝇、蚊子,有时候不小心电一下自己,那个酸爽只有自己知道! ...

我猜想应该就是如此设计

网友:
看看是什么样的电蚊拍

网友:
场面真宏大

网友:
这么多,不是蚊子吧,小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