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遥控器液晶屏变黑 更换背面贴纸修复

楼主(2024-06-05):
家里有好几个用了十多年的空调遥控器液晶屏从中间向四周逐渐变黑,开始我还以为是涂层脱落了在后面放了一张白纸但是效果不理想,后来在网上看到有更换背面贴纸的视频自己也照着更换。值得注意的是撕开背面贴纸后会残留胶水,我用电吹风加热后用手搓掉了,然后重新贴了燃气热水器排气管专用的铝箔胶纸。

网友A:
看到有坛友用这种哑银标签纸的,效果也不错:

网友B:
没有贴平褶皱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贴平褶皱挺多

那铝箔胶纸本来就是不平的当时没有放到平整的地方保存被杂物压得皱巴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有坛友用这种哑银标签纸的,效果也不错:

只要是银色的应该都可以。

网友C: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啊。

网友D:
就是说不是屏幕本身的问题,是背后贴纸的问题?

网友E:
最便宜应该是烟盒里面的铝箔纸,找抽烟的人要个烟盒就行

网友F:
背后用白纸都行,不要胶水用海绵啥的压紧就可以了。

网友G:
你再练练手,可以给手机贴膜啦

网友:
我使用的也是银箔  装上去实际效果差  不太清晰

网友:
以为就是偏振膜,原来还有背胶

网友:
效果图没有,觉得不够理想。因为以前也试过,不想上淘买背光纸。直接用A4纸,效果不理想,字迹不清。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能手

网友:
通电的效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说不是屏幕本身的问题,是背后贴纸的问题?

应该是贴纸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啊。

过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便宜应该是烟盒里面的铝箔纸,找抽烟的人要个烟盒就行

应该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背后用白纸都行,不要胶水用海绵啥的压紧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银灰色也可以用白色的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再练练手,可以给手机贴膜啦

我自己的手机钢化膜现在基本都是网购自己贴的直面屏幕还是很容易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