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拆一个SL500 256G貌似YS9082HC+SSV5

楼主(2024-06-05):
不认盘了,拆一个SL500 256G貌似YS9082HC+SSV5

具体看图吧,没有找到固件只能先吃灰了。

网友A:
多种三星固件,里面有你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种三星固件,里面有你这个。

ISP Fail 不太会使这玩意

网友:
七彩虹的固态意外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ISP Fail  不太会使这玩意

编辑按钮旁边的PLANE Mode选项有3种模式,换另外两种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种三星固件,里面有你这个。

里面有SSV3和SSV4吗

网友:
现在固态硬盘的使用率比较高,但是好多固态硬盘的固件不容易找到合适的,比较耽误事,还是买品牌的保险一些,固件容易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ISP Fail  不太会使这玩意

我刚发现,你这自己胡乱设置的问题很大啊,一个ch0,ch1,ce0,ce1,的盘被你选成了ch0,ch2,ce1,ce2,这能开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发现,你这自己胡乱设置的问题很大啊,一个ch0,ch1,ce0,ce1,的盘被你选成了ch0,ch2,ce1,ce2,这能开成 ...

可能乱点的。应该有虚焊,后面直接少了一组CE了 ,然后就吹爆了,下次有机会再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里面有SSV3和SSV4吗

这个颗粒表,不知道有没有你要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