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x电源接线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4-06-05):
关于我修一个剪线的电源 为其接上了24pin插头,上电就炸了的问题,在接线时我发现电源多出的几根线并没有在意 以为是辅助供电的 所以就同色的并一起了,炸了才发觉不对劲 拆开仔细看了看,分别是
黄色 +12VS
紫色 +5VSB
褐色 +3.3Vs
黑色 +3.3VGs
黑色 +5VGs

红色 +5Vs
黑色A#

请问这些线是干什么的  正确应该怎么接 ,这些之前是在24pin上的  剪线只剪了插头,现在电源可能保险炸了 也可能其他地方也烧 生死未卜,准备买个万用表回来测一下

网友A:
黄色 +12VS  (+12)
紫色 +5VSB  ( +5VSB)
褐色 +3.3Vs (PWRGD(供电良好反馈主板)
黑色 +3.3VGs  (接地,负极)
黑色 +5VGs(接地,负极)

红色 +5Vs  (+5V 电源)
绿色   (开机信号,接主时是信号开机,不接主板时,短接地线(黑色)开机)
橙色  (+3.3V 电源)
蓝色  (-12V 电源)
请参考()内的
黑色A#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色 +12VS  (+12)
紫色 +5VSB  ( +5VSB)
褐色 +3.3Vs (PWRGD(供电良好反馈主板)

我和同颜色的线并一起接的 按说是没问题啊,为啥一短接开机就炸了 剪线状态下开机好好的,那个黑色A#也接地对吧

网友B:
这是大意失荆州啊

网友:
不错,楼上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大意失荆州啊

光买压线钳和镀金端子花百十块了,辛苦大战几夜 就听个响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做任何事情都要仔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和同颜色的线并一起接的 按说是没问题啊,为啥一短接开机就炸了 剪线状态下开机好好的,那个黑色A#也接 ...

按理说是这样,但总有些人不讲理。颜色相同,功能不一定相同

网友:
有颜色区分的还算好的,我这个电源直接都是黑色的,接起来那就头疼哦!

网友C:
这个一目了然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目了然了吧

这个清晰的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目了然了吧

注意审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目了然了吧

  这图真好,用啥画的

网友:
注意电流大小,太大了,当然受不了。

网友:
听响了可能是5vsb炸了

网友:
检查正负12v有没有接一起,还有待机5v和5v供电也别接一起

网友:
没接线的时候,测量一下各个线的电压,要好点

网友:
混本论坛的人,没有几个万用表,哪说的过去

网友:
楼主你发的图,很大,很清晰,请问时使用手机拍的吗,

网友:
楼主写得不错,,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