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某手机电池三天两头饿死,我太难了,该怎么办好?

楼主(2024-06-05):
各位家中是否也有多个二手手机?

这些手机一般放在那里吃灰,偶尔开个机,
但是某个手机,一段时间不充电就会电池饿死,充不进电,也开不了机

只能换电池,或者拆机修复,

各位是否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
你们一般怎样处理的?

网友:
充电器一直插着

网友:
电池问题或者设计问题,大多数智能手机充满电可以两年还有一半电量

网友:
半电存放,过一段时间充满,再用到半电,关机存放.

网友:
偶尔也要冲个电来维护一下。

网友:
没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A:
定期充电呗,没什么别的办法

网友:
手机电路有漏电的情况

网友:
如果是小米手机,我确实遇到过。
如果换过电池,并且是非官方的,你只能用官方附带充电器才能冲进去,否则一直是这个图标,不会冲进去电,换5v2a也不行。

网友:
定期拿出来充吧 没好办法

楼主:
要插多久才能救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期充电呗,没什么别的办法

每个月充电一次么

别的手机充满电放半年还有电,这个手机充满电一个月就饿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月充电一次么

别的手机充满电放半年还有电,这个手机充满电一个月就饿死了 ...

关机一个月确实有点快,是不是电池本身不行了,或者手机有什么后门程序关机定位什么的

网友:
每个月拿出来充一下

网友B:
或者每天开电脑的话,插USB上,开机就给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每天开电脑的话,插USB上,开机就给充电

这个是闲置手机,没提插usb上干啥?

网友:
想起来就充,想不起来就饿死,但是能冲进去

网友:
直接tb买电池换,也不排除是内部电路有漏电,需要检修,否则换了电池也没用

网友:
本身容量已有下降,长期不用不维护,可能保护板保护后主板不识别电池,就不好搞了

网友:
定期给手机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