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了一个维修电源用的电流表

楼主(2024-06-05):
一直想要个指针电流表,可以直观的看电流摆动情况,网上卖的曲线电流表也很眼馋就是太贵不舍得,带指针电压表也就修手机15V不便宜,前些日子用券平均4块多买了4个电流表,花了11买了一个防水盒,两个三档纽子开关,DC电源插头,香蕉插座,都陆陆续续到了今天晚上组装好了,可惜壳子切割的时候没算计好,有点瑕疵,当时用电烙铁烫的,要是那时候用锯条烫就好了,也懒得再买个弄了,今晚也测试了一下别说还挺准,我那个迈胜电源20MA那块电流识别误差太大

网友:
晕,这种表带有校准,想不准也不行

网友:
一次打四个

网友A:
“4块多买了4个电流表”
求攻略........

网友:
应该在输入端口加一个短路开关才有实际意义,对电流表头先对也安全一点点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块多买了4个电流表”
求攻略........

4块多一个啊

网友:
看着挺可爱的哈

网友B:
早先10元买了一个10A(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壹佰元)看压缩机电流,正常0.8~1.2,小于0.5就可能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先10元买了一个10A(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壹佰元)看压缩机电流,正常0.8~1.2,小于0.5就可能堵了 ...

我这个用于修个手机遥控一类的,稍微大点的用钳表方便

网友C:
4个怎么显示?是把4个数加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4个怎么显示?是把4个数加起来吗?

两个三档开关,一个三档控制两个

网友:
好吧,理解有误,我以为是4快多的总价买了4个,结果是以4快多的单价买了4个。
我是说1块多钱的电流表有多少买多少..........

网友:
就用一个表加个4挡量程开关更清楚吧,甚至可多加几挡量程。

网友:
开关切换吗?这种贴个纸好点。我用应该很快就忘记烧掉低量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三档开关,一个三档控制两个

哦,有三个量程不一样

网友:
下面加单刀多掷开关多好

网友:
做得蛮漂亮的。

网友(2024-07-05):
还是便宜。我还是喜欢数字表

网友:
继续努力,改个数字的多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