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 东成 RJQHAC60 60W 热熔胶枪

楼主(2024-06-05):
直接上图,本体长这样:

直接开拆:这里吐槽一下,一直不是很喜欢用这种自攻螺丝来连接两个塑料件的方式,多拆几次或者时间一长下面的塑料螺柱会直接裂开的。在塑料螺柱里面加个金属螺纹也不会多花多少成本吧,而且一下子感觉就高级很多啊~

加热体:

手柄:

简单说一下感受:外观做工保持了东成一贯的粗犷,样子像是工模出来的,没啥特色,磨具精度不大行,连接处缝隙加毛刺,材质整体强度足够(至少不是回收塑料了)。出胶口是铜的,有硅胶套隔热保护,只是胶嘴是不可替换的。开关焊接那里太一般了,工厂出来的像是烙铁功率不足焊出来的焊点,电源线 0.5平方材质较软,总体相对 30 来块钱的价格还行

实际使用感受:预热大概需要 1 分钟左右,毕竟功率摆在那,出胶比较流畅,会拉丝,即使用完后放着胶水也不会外溢。自带的胶棒粘性也是可以的,个人感觉这种 60W 的尺寸对于电子维修用途啥的还是太大了,操作没有小的方便,20-40W 使用 7mm 胶棒的那种体积更小会好一点。配的 11mm 胶棒只有 150mm 真的有够短的。个人一般会用这种热熔胶来粘一些塑料件,先用热熔胶枪打一圈胶水,然后再用风枪加热一下使胶水进一步软化增加流动和充分接触面积,热熔胶特别适合用来填一些缝隙什么的,这样粘好了之后强度还是可以的,像下面这样:

本来看上的是 Bosch 的 930,但那个特么要 99 大洋,而且这东西使用率并不是很高,所以算了,能用就行对吧

网友:
不知道快不快

楼主:
不快,预热到能出胶大约要 1 分钟多点,想要快可能上 120W 功率的会好一点

网友:
弹簧最先坏,拉多了直接报废

网友:
我买的四五块左右的用着也可以啊

网友:
我买了几个胶枪,都是没用多久,内部闪一下光就走了。

网友:
除了牌子性价比不高

网友:
看着挺好的热熔胶枪

网友:
卡尺用18650电池可以用到电池报废了

网友:
用的不多的话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一直用着几块钱买的科麦斯,几年前的胶棒都变黄了

网友:
看效果还可以,能用就行。

网友:
扭这种自攻螺丝不开裂是有方法的,几十块钱的东西给你嵌铜柱,厂家不挣钱了

网友:
感觉胶枪都大同小异

网友:
好用不会不会漏胶

网友:
我的胶枪加热片短路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