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转3插座,哪里可以买到螺丝款?

楼主(2024-06-06):
公牛9333插座,现在是不是只有卡扣款,
但是卡扣款几乎不具备可维修性,性价比有些低啊
哪里可以买到螺丝款3按钮转换插座呢?

楼主:
全卡扣的,按钮坏了,或者指示灯坏了,没法修

公牛牛鼻

网友A:
杂牌的就是螺丝款的,你也可以diy个一转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杂牌的就是螺丝款的,你也可以diy个一转三

自己diy排插几乎不可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卡扣的,按钮坏了,或者指示灯坏了,没法修

公牛牛鼻

撬开修后用俩勒死狗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diy排插几乎不可能吧

就是体积大,整个3连86盒,插头镶嵌中间,两边两个插座
或者明装的体积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体积大,整个3连86盒,插头镶嵌中间,两边两个插座
或者明装的体积小 ...

你的3连86盒怎么放置的?用的电源线是不是比公牛差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体积大,整个3连86盒,插头镶嵌中间,两边两个插座
或者明装的体积小 ...

也没这么麻烦,直接做一个线短一点的插排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3连86盒怎么放置的?用的电源线是不是比公牛差很多?

主线分线都是2.5平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