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永速直流无刷风扇FX35玩机指南,改电池,改遥控,功率测量

楼主(2024-06-06):
前面修了一台格力大松的变频直流风扇大松变频电风扇FDZ-4038Bag7无法关机维修,设计缺陷通病解决 - 维修达人 数码之家 (mydigit.cn),看到很多人提到永速的风扇,一看,挺便宜,买了一个回来折腾了一下,塑料五金件和一些小细节上,差别确实挺大,但是设计上也有很多亮眼之处,同样也是非常不错的一款产品(如此低廉价格,产品设计的完成度也不错,小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扩展玩法也多,加遥控,加电池,加太阳能板等等,挺合适折腾。目前我发现的问题就是待机耗电量还是偏大了点,电池端测试差不多有30mA的待机电流,希望以后的版本能控制的更好),这里小小总结一下,供参考。

制造商佛山永速是去年(2023)9月份成立的,注册资金30万元。佛山有家电配套的完善产业链,看到股东有一位经营佛山市美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估计在销售渠道方面可以给予一定支持。“永速”这个商标2021年就注册了,但图形Logo今年4月才完成注册:)。之前“天马”的风扇是佛山市本美电器,但目前看起来经营有些问题,佛山市南海区官窑创研塑料五金厂,松岗万石合民纸箱厂把本美起诉了,估计是货款纠纷。有意思的是,美星电子商务的老板当年也是本美的股东,和本论坛的坛友相关说法看起来是一致的。

我觉得这款风扇更类似于个人DIY产品的加强版,用很低的价格,给我们提供了一台无刷直流风扇,整体成本控制在50元左右,还是有相当大挑战,也只有中国企业也这个能力了。但受限于成本,外壳,网罩,塑料件等较为单薄,但也基本够用,和市面上类似零售价位的交流风扇相比,也差不多。目前我发现的问题就是待机耗电量还是偏大了点,电池端测试差不多有近30mA的待机电流,希望以后的版本能控制的更好。

为了使用公模,无刷电机套了一个和交流电机类似的外罩,后端摇头也可以使用现成的结构件。整机估计只有电机是定制(或自制)的:) ,主电机使用的无霍尔的结构(成本!),电机上没有控制部分,通过三根线连接到主板。驱动集成在主板上,使用深圳峰岹科技的驱动芯片FT8132S(U2)加3只外置N+P MOS 4614,工作时驱动部分发热很小。发现在1档时,有部分机器低转速稳定性略差一点。不知道是不是无霍尔带来的。整个无刷电机驱动部分看起来比早年的哪些日本无刷电机厂家的板子简洁了很多。前后使用了双滚珠轴承,看标识NBZX,该轴承是由宁波正信轴承有限公司生产的。后轴承698Z(内径为8mm,外径为19mm,厚度为6mm),前轴承为608Z(内径为8mm,外径为22mm,厚度7mm),型号后面的Z代表带防尘盖。关于电机的详细结构,可以参考这个文章,写的非常详细: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3259-1-1.html

控制MCU(U3)没有型号,估计是很便宜的OTP单片机,显示使用的LED数码管,用了一个没有丝印的SO8的显示芯片(U4),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调节一下显示亮度,使用的外置电阻调节还是软件调节的,后续能调节显示亮度就更好了,另外,能把显示前移,贴近透明窗口能有更好的显示效果,目前的眩光挺厉害,我做了个遮光罩,但改善不大。

带遥控的型号,使用了单独的摇头电机,SO8的控制芯片(U7)SDC928,相关规格没有查到,但根据坛友的实际使用,这个芯片19V供电下有可能损坏。如果你是遥控板的,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其实我个人觉得,机械摇头的也挺不错,优势是省电,我实际测试开启摇头,功耗仅上升0.1~0.2W,但如果是一个单独的摇头电机,额外功耗估计有1-2W(我买的是机械的,没有测试)。关于遥控接收头,从靠近MCU往外看,顺序为:为信号输出,电源正,地。一般三脚的红外接收头基本都可以直接使用。我从遥控灯上拆了一个,装上去挺正常,其中那个空位的电容是抗干扰的,不装也没有问题,我的这个脚比较短,如果新买的,建议留高一点,和外壳上的孔齐平,能顶在透明窗口上最好(掰一下四个卡口,前透明面板取下来后整理红外接收的位置最好了!!)。遥控器我目前就是用的手机里面的智能遥控器,居然这个型号已经适配了。

关于加装电池,最合适的是使用3串的结构,这个外壳虽然很薄,但是空间还是挺大的,放2*3排列的6只18650电芯还是很轻松的,记住一定要加保护板,而且保护板必需贴近电池安装,其中的检测线尽可能短,且一定做好绝缘,保护板只能保护后端的线,前端的这些检测线短路之类,就没有办法保护了,所以,一定要小心,安全第一!。

这个风扇配套的13V电源适配器,有没有觉得奇怪,为什么是13V的?其实主要是为了给内置电池充电(且成本最低),机器内部有2个电源接口,一个是外接电源的DC接口,通串接肖特基管连接到“电池“接口(BAT)上。然后电扇主板取电是直接连接在BAT接口上的(互联关系详见下图)。这样有两个作用,一个是防止外部电源接反了烧主板,再一个隔离电池与适配器,防止反向放电和外部短路。机器配套的这款电源适配器带限压限流功能(警告!) 坏了替换的时候,或准备用PD诱骗器使用充电宝供电时候,如果不具备限流功能,一定注意这个内部电池充电的问题,我实际测量,我的这个适配器接上后,在电池端测量的开路电压大约在12.8V左右,最大充电电流大约在1.7A左右。这样,给2P3S的锂电池充电,还是挺合适的。

关于充电状态和电量显示。这个机器判断是不是在充电状态下,也特别有趣,就是检查主板供电电压是不是高于12.6V,如果高于12.6V,就认为是外接电源接入了(且电池已充满),不显示电池电量,也不显示充电图标(LED三个横杆依次升高),而一旦低于12.6V,就显示处于充电模式。不同的电量百分比和电压相关,实测数据如下表,供参考,为方便分析,电池电压换算成了单只电池的电压。这个充电和电量显示逻辑的设计真的是相当的简洁且省钱(我觉得是这个机器一个相当大的亮点!!!)

上面那个表里面,你可能还看到了一栏功率数字,这一栏代表的是最高档位的功率和供电电压的关系,在60%以上的电量中,功率基本可以实现19W全功率(注意,这里是在电池端,接可调电源,读取的数据,如果是用适配器,在220V端测量,有转换效率损失,功率相对会大一些。)。低于60%电量,最大功率会下降。但要说明的是,低档位的功率,和电压关联并不大,如果你想通过调整电压来降低低档风量,抱歉,实现不了!
关于每个档位的实测功率,可以参考下面图表,注意,这个也是在是在电池端,接可调电源,读取的数据。(LED关闭)

关于改电池供电的提醒!本机的待机电流过大,实测27mA,以2000mah的电池计算,可能三天就耗完了,建议在电池回路中加一个按钮开关,不用的时候断开电池,这样也可以防止日常接电使用是,电池长时间处于满电状态。锂电池在满电状态下正极比较不稳定,容量比较容易衰减。装个开关解千愁!以2000mAh电池计算,这里给了一个参考的可用时间,供参考。其中0档,代表的是待机状态。

看到有些坛友觉得风扇适配器精度太低,毕竟适配器使用的是原边反馈的反激电源方案(主控LP3718),关于适配器的“手工“修正,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5471-1-1.html

当然,还是觉得精度不够,或者想用充电宝的话,可以考虑加一片IP2326的充电控制板,typeC接口,带QC协议,也可以直接5V升压(电流小点),充电电流能够到1A,我觉得挺合适。但注意和外接电源做好隔离(比如加二级管,比如加开关,嗯,最简单,效果最好的还是加开关,电池打开就断掉DC,比如借用DC电源插座上的开关~~~)。

什么,TypeC接口开孔不好操作,那就用用本坛的8139的先进方法: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4984-1-1.html

扫描了一下风扇背后的两个二维码,看到了如下信息,看来厂家还真的做了备案,哈哈:关于能效比旧标准和新标准的变化,可以参考电风扇能效标准GB 12021.9-1989版,2008版,2021版本简要对比 - 数码杂谈 数码之家 (mydigit.cn)

无刷电机结构,网图,供参考

网友:
板凳占位 楼主膜拜

网友:
测得好详细

网友:
玩的真仔细啊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是否可以主板重画,直接改成无级调速?

网友:
这个非常详细 很全面 厉害了

网友:
很全面 厉害了!

网友:
非常详细 很全面

网友:
这价格,无敌了!

网友:
分析的很全面

网友:
好贴,分析的很详细。准备加装电池。

网友:
无刷电机  动力强劲  介绍详细 神贴!

网友:
测得真仔细连厂家老底都扒出来了

网友:
分析很全面,高手。

网友:
折腾就完了,这款风扇就是给喜欢折腾的人准备的,不然不管是外形还是机身工艺水平一般用户都是看不上的。

网友:
要学习学习,准备入手了

网友:
分析透彻,坐等斑竹授精。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底座回收塑料臭味太大。扇叶的动平衡不太好。整体还是比较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