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使用ESP8266对永速落地扇进行改装,接入homeassistant,实现无极调速

楼主(2024-06-06):
前些时候气温渐升,但又不是特别热。普通风扇一档吹都觉得凉。。又刷视频看到永速这玩意儿。价格也合适,那么直接拿下。

七叶款卷后81要啥自行车。78.15是因为到货后发现底座壳子破了点,客服补偿了3元。。。无所吊畏。

本人是有使用homeassistnat的,那么肯定要想着改装接入一下。找了下现有的方案,发现只是模拟按下按键。这种肯定达不到我要的效果,改为自己折腾。很幸运一下就找到了pwm信号。于是围绕它开始做工作。

废话不多说,直接贴我改装后的接线图

就是这样子

改装原理:
通过截断原单片机的pwm占空比信号(拆掉R11),先交给8266检测占空比值,然后8266通过这个值判断单片机是开还是关。配合IO4对4个按键的检测,判断出按的是增减档待机,还是定时,以及是否是长安电源键。实现对ha中功能的反馈。

下面是实际接好的图。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我使用的是0603规格的10k电阻,实测没有问题。有模仿的注意连接后,要按下按键,万用表测量IO4对地电压,最好低于1v,否则检测不到按下。这时8266的程序不会给它自己控制的pwm输出(对应风扇的速度值)设置新值,就会导致反馈挡位的动作一直按按下增档或减档。没有低于的话尝试更换下拉电阻。

8266的供电我使用的是DC-DC模块,本来准备从7505后面串个LDO,但8266的功耗会让这个封装的7505非常烫。。。。

程序我使用的是ESPHOME,下面贴上主要的配置,同时也会上传一个现成的esphome固件到附件里面。

然后是ha中的效果

所有功能实体↑

风扇控制实体↑

简单的UI界面↑。使用蘑菇卡片

功能解释:
定时时间:用于在ha显示设置了多久的定时
嗡鸣器开关: 需要通过IO5接一个继电器模块,断开嗡鸣器任意一根线把继电器串进去。
自动息屏:开启后,操作完12秒后息屏
息屏:按下后立即模拟长按电源键息屏
定时:按下后模拟按下定时键,同时定时时间对应+1。
风扇的摇头:我自己定义了IO16,遥控款的把它接到摇头电机驱动的信号输入。。。应该就行,没实测。

演示视频:永速风扇改装WiFi接入homeassistant控制的究极演示,通过巴法云对接小爱语音,同时支持天猫

好了,先写这些吧

楼主:
没有homeassistant环境的可以试试浏览器https://esplink.app/
进入后点加号,输入刷好固件的模块的IP地址。

就可以有一个简单的操作界面。
然后可以通过把网页安装到桌面,实现近似app的效果
配网热点密码:hlhkhlhk

楼主:
额。。发现代码没贴上,那么放到一楼吧
globals: ##定义全局变量
  - id: duty_previous  ##存储占空比值
    type: float
    restore_value: no
    initial_value: '0.0'
binary_sensor:  #定义二进制传感器组件
  - platform: gpio  #使用GPIO类
    pin:
      number: 4     #定义检测IO4
      mode: INPUT_PULLUP   #定义IO为上拉模式
      inverted: True       #定义反向触发,即IO和负极短接(变为低电平)触发
    id: button1
    filters:    #过滤
      - delayed_on: 100ms   #持续多久才触发,不要小于下面模拟按键按下的时间.一般不用改
    on_multi_click:  ##判断多次按下及长按,这里使用是为了避免模拟长按电源键被检测到,只响应单击操作。
      - timing:  #单击
          - ON for at most 0.4s
          - OFF for at least 0.1s
        then:
        - delay: 500ms  #等待450毫秒,使单片机输出的占空比稳定后再检测
        - number.to_min:  #归零上次按下的时间
            id: number2
        - if: #检测按下的是定时键
            condition:
              - fan.is_on: dc_fan
            then:
              - lambda: |-
                  float duty_current = id(duty).state;
                  if (abs(duty_current - id(duty_previous)) <= 1) {
                    // 对比按下前后的占空比值,用来判断按下的是定时键,因为按它占空比不会变。。。
                    // 当是定时键就使数定时时间加1
                      auto call = id(number1).make_call();
                      call.number_increment(true);
                      call.perform();
                  }
                  // 更新duty_previous值为当前duty值
                  id(duty_previous) = duty_current;
        - if:           #如果
            condition:  #判断条件,下面是占空比小于9
              lambda: |-
                return id(duty).state < 9;
            then:       #执行动作,关掉风扇
              - fan.turn_off:
                  id: dc_fan
            else:      #反之则打开风扇,并将检测到的占空比值设为风速
              - fan.turn_on:
                  id: dc_fan
                  speed: !lambda |-
                    return  id(duty).state/1.0;
      - timing:  #双击
            - ON for at most 1s
            - OFF for at most 1s
            - ON for at most 1s
            - OFF for at least 0.1s
        then:
          - if:
              condition:
                fan.is_on: dc_fan
              then:
                - lambda: |-
                    if (id(dc_fan).oscillating) {
                      auto call = id(dc_fan).turn_on();
                      call.set_oscillating(false);
                      call.perform();
                    }  else {
                      auto call = id(dc_fan).turn_on();
                      call.set_oscillating(true);
                      call.perform();
                    }
      - timing: #长按
          - ON for 1s to 5s
          - OFF for at least 0.1s
        then:

output:  #定义输出组件
  - platform: esp8266_pwm  ##PWM信号,风扇调速
    pin: 15  #使用的IO
    frequency: 1000 Hz
    id: pwm1
  - platform: esp8266_pwm  ##PWM信号,摇头电机
    pin: 16
    frequency: 1000 Hz
    id: pwm2

##下面定义模拟按下按键的输出IO
  - platform: gpio
    pin: 0
    id: key_power  #电源键
    inverted: True
  - platform: gpio
    pin: 12
    id: key_up    #加挡键
    inverted: True
  - platform: gpio
    pin: 13
    id: key_down  #减挡键
    inverted: True
  - platform: gpio
    pin: 2
    id: key_timer #定时键
    inverted: True
fan:  #定义风扇组件
  - platform: speed #speed是可调速风扇
    output: pwm1    #定义PWM的输出ID
    name: "永速风扇"
    id: dc_fan      #定义ID,用于自动化及其它组建的调用
    restore_mode: RESTORE_DEFAULT_OFF  #系统重启后的状态。RESTORE_DEFAULT_OFF为尝试恢复之前状态,如失败则为关
    oscillation_output: pwm2    #定义摇头的输出
    on_turn_on: #风扇开启时的动作
      then:     #提供两种写法,lamba语句和ESPhome的自动化配置流程(已注释)
        - lambda: |-
            if (id(duty).state < 1) {
              // 占空比小于1,表示单片机没有开,执行模拟按下电源键,开启单片机
              id(power).press();
            }

        # - if:
        #     condition:
        #       - sensor.in_range: #传感器值小于1
        #           id: duty
        #           below: 1
        #     then:
        #       - button.press: power

    on_turn_off: #风扇关掉时的动作
      then:
        - number.to_min:  #让定时值归0
            id: number1
        - lambda: |-
            if (id(duty).state > 1 && id(duty).state < 100) {
              // 占空比大于1小于100,表示单片机还开着,执行模拟按下电源键,关闭单片机
              id(power).press();
            }

        # - if:
        #     condition:
        #       - sensor.in_range: #传感器值大于1
        #           id: duty
        #           above: 1
        #           below: 100
        #     then:
        #       - button.press: power
    on_speed_set:  ##状态变化12秒后按下息屏
      then:
        - delay: 12s
        - if:
            condition:
              - switch.is_on: auto_off
            then:
              - button.press: dispaly
sensor:
  - platform: duty_cycle  #检测单片机输出的占空比,用于判断单片机控制风扇是否关机,以及设置风速。
    pin: 14    #这里使用IO14进行检测,可自行根据实际连接引脚进行更改
    update_interval: 200ms  #检测间隔
    id: duty   #定义ID,用于自动化及其它组建的调用

button:  #定义模拟按下的按键
  - platform: output
    name: "1 息屏"
    internal: false    #定义是否仅内部使用,修改为true将不在ha界面中显示。
    output: key_power  #使用的输出id
    duration: 1500ms   #模拟长按电源键,实现关闭数码管
    id: dispaly
  - platform: output
    name: "2 定时"
    internal: false
    output: key_timer
    duration: 70ms   #模拟按下多久,实测70毫秒OJBK,小于50不触发似乎。
    on_press: #每次按下使数值定时时间+1
      then:
        if:
          condition:
            - fan.is_on: dc_fan
          then:
            - number.increment:
                id: number1
                cycle: true
  - platform: output
    name: "3 电源键"
    internal: True
    output: key_power
    id: power
    duration: 70ms
  - platform: output
    name: "4增加挡位"
    internal: true
    output: key_up
    duration: 70ms
    id: up
  - platform: output
    name: "5 减小挡位"
    internal: true
    output: key_down
    duration: 70ms
    id: down
number:  #定义数值组件
  - platform: template  #number1用于显示定时时间
    name: "0 定时时间"
    id: number1
    optimistic: true
    min_value: 0
    max_value: 12
    step: 1
    mode: BOX
  - platform: template #number2用于最后一次操作的时间,秒
    id: number2
    optimistic: true
    min_value: 0
    max_value: 100
    step: 1
    mode: BOX

switch:
  - platform: gpio
    name: "0 嗡鸣器开关"
    pin: 5
    restore_mode: RESTORE_DEFAULT_ON
  - platform: template
    name: "0 自动息屏"
    optimistic: true
    id: auto_off
    restore_mode: RESTORE_DEFAULT_OFF
#反馈状态到单片机
interval:  #定义间隔时间组件
  - interval: 1s  #每秒一次
    then:
      - number.increment:
          id: number2
          cycle: false
      - if:
          condition:  ##按键操作超过12秒才进行动作
            - number.in_range:
                id: number2
                above: 12
          then:
            if:
              condition:
                - fan.is_on: dc_fan
              then:
                - lambda: |-
                    if (id(dc_fan).speed > id(duty).state + 5) {
                      // 如果风扇速度大于占空比值+5,则触发增加挡位
                      id(up).press();
                    } else if (id(dc_fan).speed < id(duty).state - 5) {
                      // 如果风扇速度小于占空比值-5,则触发减小挡位
                      id(down).press();
                    }
  - interval: 60min  #每1小说使数值定时时间-1
    then:
      - number.decrement:
          id: number1
          cycle: false

后续:
ESP8266改永速风扇更新!直连巴法云,小程序控制!含教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8532

网友:
板凳占位 楼主牛逼

网友A:
这线飞的真销魂!

网友B:
这风扇成论坛明星产品了

网友:
有马达驱动芯片资料玩法会更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风扇成论坛明星产品了

网友C:
感觉很复杂的样子,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线飞的真销魂!

一开始是想飞美观的,调啊调的就乱了

网友D:
一来就玩高大上啊,会玩单片机就是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很复杂的样子,高手

如果只是实现无极调速和保留原按键操作,只需要3个IO,检测pwm的14,发pwm的i5,检测按键按下的io4。
主要就是8266程序检测按键按下和单片机占空比的变化,对8266输出的占空比进行调节。
其它功能都是补充,想着尽善尽美才加的,
定时啊,息屏,以及ha操作后对原机的反馈我个人觉得有没有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来就玩高大上啊,会玩单片机就是牛

我还是菜的,只是刚好有esphome这个东西。实现起来简单了很多。

网友:
高大上的玩法,全网你第一个把永速接入ESPhome的高端玩家。

网友:
今年坛红产品,要知识还要动手能力

网友:
高级技术帖  能写代码的就是牛! 下一步是美化?期待……

网友:
厂家会不会拿过去改造一个新型号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