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地球威视/洪亚威视 DQ-SH1105-5口2.5G+1口万兆交换机拆解全网首才拆

楼主(2024-06-06):
最近2.5g交换机都白菜价了,目前市面上最多的事4口2.5g+2口万兆光,和5口2.5g+1口万兆光的交换机,模具都是通用的,有好几个叫威视的牌子,其实主板都是一样的,PDD上100+就能买到,十分亲民,当然这个价格都是傻瓜交换机不带管理的,但是好在一般家庭用户也用不到管理交换机,所以这对于家庭升级2.5G宽带来说非常的友好。

现在拆解的是5口2.5G+1口万兆光口 交换机DQ-SH1105,目前暂时没看到有第二个拆的,所以是全网首发。

之所以拆它,是因为看他4个网口很明显都是一起的,而联想到很多2.5G软路由也是只有4个2.5G网口,那么不难想到很多交换机芯片原生支持只有4个2.5g口,那么第五个2.5G口是怎么来的呢?
拆开口知道了,是外挂了一个2.5G的芯片,这和电脑差一个pcie 2.5g网卡是一个道理。那么问题来了,内网带宽是那4个内部的网口之间的大,还是这个单独的口和那4个口 交流的大?理论上这个拓展的2.5g口,是占用了一个10g的光口,所以这个2.5g口的带宽其实理论上才是最大的?不懂,欢迎评论

网友:
迷你小巧不错

网友:
螃蟹的4*2.5G+2*10g方案,速度没问题,发热还少。

网友:
到底是万兆的,精致讲究多了

网友:
感觉现在厂商懒了。以前厂家,芯片不行就用多种芯片方案凑,为了稳定,各种肌肉往上怼,交换机一打开,里面各种元器件满满。现在这些厂家感觉不思进取,就等着芯片厂家出芯片,给方案,然后外围一搞就行了。感觉在也看不到以前那种肌肉满满的交换机了。

网友:
更新换代太快

网友A:
“内网带宽是那4个内部的网口之间的大,还是这个单独的口和那4个口 交流的大?”
这要看交换机的最大吞吐量,如果最大吞吐量>=端口数*端口包转发率,拿这5个口带宽应该都一样;如果最大吞吐量小,那就不好说了。

网友(2024-12-25):
引用 网友A:
“内网带宽是那4个内部的网口之间的大,还是这个单独的口和那4个口 交流的大?”
这要看交换机的最大吞吐量 ...

你说的这种是监控交换机能达到的要求,普通数据交换机就是后者,背板带宽往往和端口数不一致偏小。

网友:
正在看这玩意儿 这种5+1的是不是都差不多 洪亚威视 众通源 外观也一个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