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劣质充电头损坏手机的情况大家遇到过么?

楼主(2024-06-06):
各位现在给手机充电,一般用什么充电头?

杂牌充电头各位敢用么

网友:
只用原装充电头的路过,因为一直买一个品牌的手机,所以原厂的充电头够用了

网友A:
杂牌的波纹大,屏幕会失灵。直接坏掉没见过,朋友用了把手机电池充鼓见过两次

网友:
杂牌肯定伤电池,纹波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杂牌的波纹大,屏幕会失灵。直接坏掉没见过,朋友用了把手机电池充鼓见过两次 ...

波纹大会导致电池鼓包么?

网友:
5000毫安电池用输出500毫安充电头充电  手机没咋地   充电头干费了

网友:
不用,好的我都用不过来

网友B:
这种便宜没好货,只能用来接日常的灯具,手机之类的还是用原装的好。

网友:
原机充电头,旧手机充电头

网友C:
会充电时触摸失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充电时触摸失灵。

纹波大为何会导致触摸失灵?是手机的稳压不行+充电头纹波大导致屏幕失灵?

网友:
听说过,自己没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纹大会导致电池鼓包么?

同事用的一个山寨货,3个不同牌子的手机都鼓包

网友:
杂牌肯定伤电池

网友:
正牌也不一定,杂牌的更说不定,不稳定,不放心,就如一个炸弹在身边

楼主:
伤电池没什么,不要伤到手机就好了
电池几十块就够,手机价格好几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便宜没好货,只能用来接日常的灯具,手机之类的还是用原装的好。

如果是公牛的,是否可以用来接手机呢?

网友:
万一过热了把接头给烧了

网友:
我是好的手机用原装充电器,备用手机随便找个充电器但是不能用山寨货。